阅读打卡第六站:内存管理、高速缓存——《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楼主:
活动详情: 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本次是《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阅读打卡第六站,跟帖回复作者提出以下问题。

笨书助力读书打卡题目(提醒:听说阅读完书籍的第10章内存管理和第11章高速缓存就可以啦):

22.为什么页表要设计成多级页表?直接使用一级页表是否可行?多级页表又引入了什么问题?
23. 请简述在RISC-V处理器中Sv39页表映射模式的三级页表的映射过程。
24. MMU查询页表的目的是找到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页表项中有指向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指针,那它指向的是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25. 在组相联高速缓存里,组、路、高速缓存行、标记域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26. VIPT类型的高速缓存会产生重名问题吗?

参与活动的小伙伴们,阅读的怎样了呢?提前祝五一快乐,把下周的打卡提前发啦,大家可自行安排打卡时间也~

@jobszheng5 @1nnocent @子期非女 @常见泽1 @我爱下载

网友:
这个给五一假期留作业啊~~

网友:
我感觉书籍测评这种模式挺不错的,可以督促你学习!一步一步推着你走。

网友:
这些题目想起了学习体系结构的时候。。。

网友:
为什么页表要设计成多级页表?直接使用一级页表是否可行?多级页表又引入了什么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成多级页表来减少页表占用的内存空间

直接使用一级页表不可行,浪费内存

多级页表的引入从而应该会增加寻址次数,应该会影响时间吧,这个书里面没有看到解释

网友:
26. VIPT类型的高速缓存会产生重名问题吗

阅读第11章 采用VIPT方式也可能导致高速缓存重名问题,在VIPT中若使用虚拟地址的索引域来查找高速缓存组,可能导致多个高速缓存组映射到同一个物理地址

网友:
22.为什么页表要设计成多级页表?直接使用一级页表是否可行?多级页表又引入了什么问题?

多级页表管理可以增加索引速度,减少页表项存储空间。一级页表效率低,浪费较多,不建议使用。多级页表需要硬件支持,使用种需要查询多级的页表,还可能出现重名等问题,需要采用合适的算法避免。
23. 请简述在RISC-V处理器中Sv39页表映射模式的三级页表的映射过程。

     Sv39页表映射模式在64位系统中使用低39位,其它位与第38位相同。39位中,0-11共12位为页偏移,12-20共9位为L2页表的索引,21-29共9位为L1页表索引,30-38共9位为L0页表索引。
24. MMU查询页表的目的是找到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页表项中有指向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指针,那它指向的是下一级页表基地址的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指向的下一级页表的物理地址。
25. 在组相联高速缓存里,组、路、高速缓存行、标记域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组:有相同索引的高速缓存行组成;

      路:在组相联的高速缓存中,高速缓存分成大小相同的几个块;

     高速缓存行:高速缓存中最小的访问单元,包含一小段主存储器的数据。
26. VIPT类型的高速缓存会产生重名问题吗?

     会产生重名问题。

网友:
22. 回复:多级页表的设计是为了减少页表占用的内存空间。在多进程系统里,仅使用一级页表是不可行。多级页表由软件来维护,带来了性能的损失。
23. 回复:Sv39页表共使用低39位位宽,其中低12位为页面偏移量,bit[38:30]为VPN[2]为L0页表索引,其余9位依次为L1页表索引和L2页表索引。MMU硬件通过L0,L1,L2页表索引值查找表项。分为三级查找的方式。
24. 回复:物理基地址
25. 回复:高速缓存行:高速缓存中最小的访问单元,包含一小段主存储器的数据。觉的为32字节或64字节;路:在组相联的高速缓存中,高速缓存分成大小相同的几个块;组:有相同索引的高速缓存行组成;
26. 也会产生重名问题

网友:
25. 在组相联高速缓存里,组、路、高速缓存行、标记域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

 组:有相同索引的高速缓存行组成

 路:在组相联的高速缓存中,高速缓存分成大小相同的几个块

 高速缓存行:高速缓存中最小的访问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