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USB和锂电供电切换电路的分析

楼主:
 如图,按照网上的USB和锂电池切换供电电路把方案1改成了方案2.

方案1: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做两路供电的隔离

方案2:锂电池供电这路的肖特基用mos代替,为了降低功耗

(网上很多文章都说这个方案2电路比两个肖特基功耗更低,原因是mos比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更小,所以更省电)

我用实际电路试了一下

方案1,静态电流16.5uA

方案2,静态电流16.8uA,大概比方案1高出那么零点几个微安,放置一段时间之后静态电流都差不多

我想,这个静态电流都差不多(准确来说用mos还比用两个肖特基高出一点点),也看不出哪里省电了?

然后自己看着电路图又有新的思考,

觉得这后面这个LDO是不是把前面用mos省下来的压降给消耗掉了,

所以导致这两个电路的实测结果差别不大?

对于这两个电路,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讨论和指教。

网友A:
把LDO换成DCDC,否则没意义。

你该对比的是MOS管和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LDO换成DCDC,否则没意义。 你该对比的是MOS管和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是的,我也觉得会不会是后头的LDO的影响。本来就想用mos来代替二极管看看能不能省电一点,结果早上测了一下静态休眠电流,用mos的电流发现还大了一点点。下午看看有没有时间测下工作时的电流,比较下两个电路是否有明显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觉得会不会是后头的LDO的影响。本来就想用mos来代替二极管看看能不能省电一点,结果早上测了一 ...

MOS管替代肖特基二极管,这种方法之所以【降低功耗】,是因为MOS管导通压降低于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但后面电路使用了线性稳压器,降低了那么一点压降完全耗到了线性稳压器上,没有达到【降低功耗】的目标。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认真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