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低功耗介绍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低功耗介绍

  • 电源模式

1.介绍

PSoC™6 MCU具有七种电源模式,可分为影响整个设备的系统模式,和只影响一个CPU的标准ARM®CPU模式。系统模式为低功耗(low-power(LP))、超低功耗(ultra-low-power(ULP))、深度睡眠(deep sleep)和休眠模式(hibernate)。ARM®CPU模式为活动(active)、睡眠(sleep)和深度睡眠(deep sleep);这些模式可在系统LP和ULP模式中使用。下面为对不同模式的介绍。

  1. 可用资源

  1. 模式转换

七种电源模式的转换过程如下图。

  • 电源管理

PSoC™6单片机支持多个片上调节器,包括低输出(LDO)和单输入多输出(SIMO buck)或单输入单输出(SISO buck)以产生核心电源VCC。下图是相关参数。

  • 节能技术

根据官方文档,除了使用相应的电源模式来降低功耗,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技术来降低功耗。

  1. 门化电流路径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使用左图的结构,当我们不停止使用LPComp时,外部电路仍有电流流过,造成损耗;我们可以使用右图的结构,当停止使用LPComp时,Pin_3输出一个高电平,减小与Vdd的电压差从而降低功耗,使用时输出低电平即可。

  1. 禁用未使用的模块
  2. 使用DMA传输数据
  3. 周期性的唤醒定时器

在应用程序中,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睡眠时间应该尽可能长,活动期应该尽可能短。

  1. 禁用未使用的CPU

当CM4 CPU未使用时我们可以通过CM0+调用Cy_SysDisableCM4()来禁用CM4。当CM0+ CPU未使用时我们可以,将其置于系统深度睡眠电源模式,并将Clk_Slow分配器设置为256。

  1. 在CPU之间分配任务
  2. 提高时钟频率
  3. 未使用的GPIO配置为模拟高阻态
  4. 关闭未使用的SRAM
  5. 降低定时器的频率
  6. 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时,避免阻塞,使用基于中断的事件或RTOS来传输数据,同时将CPU传输给其他任务。
  7. 使用音频子系统时,使用推荐的频率
  8. 不使用USB时,禁用USB
  9. 使用低功耗比较器时,连接专用引脚
  10. 使用SAR ADC时,连接专用引脚
  11. 使用DMA更新DAC的值,不使用时禁用
  12. 选择合适的运算放大器工作模式

网友A:
板子能实测功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能实测功耗嘛?

还不清楚,但是好像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中提供Power Estimator (CyPE) 工具,可以动态地估计目标设备在运行时所消耗的功率

网友:
大佬有没有实验deepsleep下的功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