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受磁场影响报错

楼主:
邀请:@annysky2012   @music_586   @hotsauce1861   @DDZZ669   参与回复

我以30A10Hz的脉冲电流向电阻负荷供电,CCS作为烧录软件,我可以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电压传感器有明显波形,但是ccs变量栏上就报错。应该是变化的电流引起变化的磁场,从而干扰了烧录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有偿

网友:
如果排除电路设计的问题,

就是测量的方法不当造成的

网友A:
电阻负荷不会引起磁场干扰,还是电的问题,要不就改板子,消除干扰,要不就是用USB隔离器连接仿真器。

网友:
先试下加大容量电容到烧录器电源,再就是对烧录器信号线作分析,看是否是共模干扰。

网友B:
你是在调试过程中给的【30A10Hz的脉冲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调试过程中给的【30A10Hz的脉冲电流】?

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负荷不会引起磁场干扰,还是电的问题,要不就改板子,消除干扰,要不就是用USB隔离器连接仿真器。

我是做的BUCK电路强电实验,供电30A10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的BUCK电路强电实验,供电30A10Hz

那也不是磁场,是传导干扰。

网友A:
请将问题述说清楚,观察到电压传感器有明显波形,是测量的什么电压,有什么波形? 还有什么没说的都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问题述说清楚,观察到电压传感器有明显波形,是测量的什么电压,有什么波形? 还有什么没说的都说清楚 ...

我测量的是负载电阻两端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我在电阻箱的自带显示屏上明明可以看到电压和电流,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的信号经过检测版到达ADCRESULT,使用CCS烧录

网友:
电磁场?干扰,那得多强的啊~串扰吧~

网友:
实在不行,用串口输出吧,确实可能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