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PCF8591ADC采样老是零

楼主:
我买了一个PCF8591模块,用单片机是正常的。

我写了一个CPLD读PCF8591的ADC值的程序,可是读出来老是零。

代码如下:

module i2c(clk,rst,scl,sda,lcd_en ,
                lcd_rw ,  //��Ϊִֻ��д������������ԶΪ0.
                lcd_rs ,
                lcd_data,led1,led2,led3,led4,adc_data);

input clk,rst;
output scl;
inout  sda;
output led1,led2,led3,led4;
output adc_data;

output       lcd_en ;
output       lcd_rw ;
output       lcd_rs ;
output [7:0] lcd_data;

reg scl;
reg adc_data;
reg ledn1,ledn2,ledn3,ledn4;

reg[23:0] cnt_scan;
reg sda_buf;
reg link;
reg phase0,phase1,phase2,phase3;

reg[7:0] clk_div;
reg[1:0] main_state;
reg[3:0] i2c_state;
reg[3:0] inner_state;
reg[19:0] cnt_delay;
reg start_delaycnt;
reg[7:0] readData_reg;
reg[7:0] addr;

//--------------------------------------------
		//按键检测

reg[19:0] cnt_20ms;	//20ms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_20ms <= 20'd0;
	else cnt_20ms <= cnt_20ms+1'b1;	//不断计数

parameter div_parameter=100;

parameter  start=4'b0000,
			  first=4'b0001,
			  second=4'b0010,
			  third=4'b0011,
			  fourth=4'b0100,
			  fifth=4'b0101,
			  sixth=4'b0110,
			  seventh=4'b0111,
			  eighth=4'b1000,
			  ack=4'b1001,
			  stop=4'b1010;

parameter ini=4'b0000,
		  sendaddr=4'b0001,
		  //write_data=3'b010,
		  read_data=4'b0010,
		  read_ini=4'b0011,
		  read_s1=4'b0100,
		  read_s2=4'b0101,
		  read_s3=4'b0110,
		  read_s4=4'b0111,
		  read_s5=4'b1000,
		  read_s6=4'b1001,
		  read_s7=4'b1010,
		  read_s8=4'b1011,
		  read_s9=4'b1100,
		  read_s10=4'b1101,
		  read_s11=4'b1110,
		  read_s12=4'b1111;

wire         lcd_en ;
wire         lcd_rw;
reg  [7:0]   lcd_data;
reg          lcd_rs  ;
reg [5:0]    c_state ;
reg [5:0]    n_state ;
wire  [127:0]  row_1;
wire  [127:0]  row_2;
//reg[7:0] dis_data=0;

assign row_1 [127:120]=8'h30+adc_data/100;
assign row_1 [119:112]=8'h30+adc_data%100/10;
assign row_1 [111:104]=8'h30+adc_data%10;
assign row_1 [103:96]=8'h20;
assign row_1 [95:88]=8'h20;
assign row_1 [87:80]=8'h20;
assign row_1 [79:72]=8'h20;
assign row_1 [71:64]=8'h20;
assign row_1 [63:56]=8'h20;
assign row_1 [55:48]=8'h20;
assign row_1 [47:40]=8'h41;
assign row_1 [39:32]=8'h42;
assign row_1 [31:24]=8'h43;
assign row_1 [23:16]=8'h44;
assign row_1 [15:8]=8'h45;
assign row_1 [7:0]=8'h46;
//assign row_1 ="                " ;  //��һ����ʾ������
assign row_2 ="happy everyday !";  //�ڶ�����ʾ������
//----------------------------------------------------------------------
//initialize
//first step is waitng more than 20 ms. �����ֲ�Ҫ���ģ�Ŀ���ǵȴ�ϵͳ�ϵ��ȶ���
parameter TIME_20MS = 1000_000 ; //20000000/20=1000_000
parameter TIME_200MS = 1000_0000_0 ; //20000000/20=1000_000
//parameter TIME_15MS = 9'h100 ; //just for test
parameter TIME_500HZ= 100_000  ; //
//parameter TIME_500HZ= 4'hf;  //just for test
//use gray code
parameter         IDLE=    8'h00  ;  //��Ϊ��״̬��һ����40��״̬�������������˸����룬һ��ֻ��1λ�����ı䡣00 01 03 02
parameter SET_FUNCTION=    8'h01  ;
parameter     DISP_OFF=    8'h03  ;
parameter   DISP_CLEAR=    8'h02  ;
parameter   ENTRY_MODE=    8'h06  ;
parameter   DISP_ON   =    8'h07  ;
parameter    ROW1_ADDR=    8'h05  ;
parameter       ROW1_0=    8'h04  ;
parameter       ROW1_1=    8'h0C  ;
parameter       ROW1_2=    8'h0D  ;
parameter       ROW1_3=    8'h0F  ;
parameter       ROW1_4=    8'h0E  ;
parameter       ROW1_5=    8'h0A  ;
parameter       ROW1_6=    8'h0B  ;
parameter       ROW1_7=    8'h09  ;
parameter       ROW1_8=  8'h08  ;
parameter       ROW1_9=    8'h18  ;
parameter       ROW1_A=    8'h19  ;
parameter       ROW1_B=    8'h1B  ;
parameter       ROW1_C=    8'h1A  ;
parameter       ROW1_D=    8'h1E  ;
parameter       ROW1_E=    8'h1F  ;
parameter       ROW1_F=    8'h1D  ;

parameter    ROW2_ADDR=    8'h1C  ;
parameter       ROW2_0=    8'h14  ;
parameter       ROW2_1=    8'h15  ;
parameter       ROW2_2=    8'h17  ;
parameter       ROW2_3=    8'h16  ;
parameter       ROW2_4=    8'h12  ;
parameter       ROW2_5=    8'h13  ;
parameter       ROW2_6=    8'h11  ;
parameter       ROW2_7=    8'h10  ;
parameter       ROW2_8=    8'h30  ;
parameter       ROW2_9=    8'h31  ;
parameter       ROW2_A=    8'h33  ;
parameter       ROW2_B=    8'h32  ;
parameter       ROW2_C=    8'h36  ;
parameter       ROW2_D=    8'h37  ;
parameter       ROW2_E=    8'h35  ;
parameter       ROW2_F=    8'h34  ;

//20ms�ļ��������ʼ����һ��
reg [19:0] cnt_20ms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cnt_20ms1<=0;
    end
    else if(cnt_20ms1 == TIME_20MS -1)begin
        cnt_20ms1<=cnt_20ms1;
    end
    else
        cnt_20ms1<=cnt_20ms1 + 1 ;
end
wire delay_done = (cnt_20ms1==TIME_20MS-1)? 1'b1 : 1'b0 ;
//----------------------------------------------------------------------
//500ns  �����Ƿ�Ƶ����ΪLCD1602�Ĺ���Ƶ����500HZ,��FPGA��50Mhz,����Ҫ��Ƶ
reg [19:0] cnt_500hz;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cnt_500hz <= 0;
    end
    else if(delay_done==1)begin
        if(cnt_500hz== TIME_500HZ - 1)
            cnt_500hz<=0;
        else
            cnt_500hz<=cnt_500hz + 1 ;
    end
    else
        cnt_500hz<=0;
end

//20ms�ļ��������ʼ����һ��
reg [28:0] cnt_200ms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cnt_200ms<=0;
    end
    else if(cnt_200ms == TIME_200MS -1)begin
        cnt_200ms<=0;

    end
    else
        cnt_200ms<=cnt_200ms + 1 ;
end

assign lcd_en = (cnt_500hz>(TIME_500HZ-1)/2)? 1'b0 : 1'b1;  //�½���
assign write_flag = (cnt_500hz==TIME_500HZ - 1) ? 1'b1 : 1'b0 ;

//set_function ,display off ��display clear ,entry mode se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c_state <= IDLE    ;
    end
    else if(write_flag==1) begin
        c_state<= n_state  ;
    end
    else
        c_state<=c_state   ;
end

always  @(*)begin
    case (c_state)
        IDLE: n_state = SET_FUNCTION ;
SET_FUNCTION: n_state = DISP_OFF     ;
    DISP_OFF: n_state = DISP_CLEAR   ;
  DISP_CLEAR: n_state = ENTRY_MODE   ;
  ENTRY_MODE: n_state = DISP_ON      ;
  DISP_ON   : n_state = ROW1_ADDR    ;
   ROW1_ADDR: n_state = ROW1_0       ;
      ROW1_0: n_state = ROW1_1       ;
      ROW1_1: n_state = ROW1_2       ;
      ROW1_2: n_state = ROW1_3       ;
      ROW1_3: n_state = ROW1_4       ;
      ROW1_4: n_state = ROW1_5       ;
      ROW1_5: n_state = ROW1_6       ;
      ROW1_6: n_state = ROW1_7       ;
      ROW1_7: n_state = ROW1_8       ;
      ROW1_8: n_state = ROW1_9       ;
      ROW1_9: n_state = ROW1_A       ;
      ROW1_A: n_state = ROW1_B       ;
      ROW1_B: n_state = ROW1_C       ;
      ROW1_C: n_state = ROW1_D       ;
      ROW1_D: n_state = ROW1_E       ;
      ROW1_E: n_state = ROW1_F       ;
      ROW1_F: n_state = ROW2_ADDR    ;

   ROW2_ADDR: n_state = ROW2_0       ;
      ROW2_0: n_state = ROW2_1       ;
      ROW2_1: n_state = ROW2_2       ;
      ROW2_2: n_state = ROW2_3       ;
      ROW2_3: n_state = ROW2_4       ;
      ROW2_4: n_state = ROW2_5       ;
      ROW2_5: n_state = ROW2_6       ;
      ROW2_6: n_state = ROW2_7       ;
      ROW2_7: n_state = ROW2_8       ;
      ROW2_8: n_state = ROW2_9       ;
      ROW2_9: n_state = ROW2_A       ;
      ROW2_A: n_state = ROW2_B       ;
      ROW2_B: n_state = ROW2_C       ;
      ROW2_C: n_state = ROW2_D       ;
      ROW2_D: n_state = ROW2_E       ;
      ROW2_E: n_state = ROW2_F       ;
      ROW2_F: n_state = ROW1_ADDR    ;
     default: n_state = n_state      ;
   endcase
   end

   assign lcd_rw = 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lcd_rs <= 0 ;   //order or data  0: order 1:data
       end
       else if(write_flag == 1)begin
           if((n_state==SET_FUNCTION)||(n_state==DISP_OFF)||
              (n_state==DISP_CLEAR)||(n_state==ENTRY_MODE)||
              (n_state==DISP_ON ) ||(n_state==ROW1_ADDR)||
              (n_state==ROW2_ADDR))begin
           lcd_rs<=0 ;
           end
           else  begin
           lcd_rs<= 1;
           end
       end
       else begin
           lcd_rs<=lcd_rs;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lcd_data<=0 ;
       end
       else  if(write_flag)begin
           case(n_state)

                 IDLE: lcd_data <= 8'hxx;
         SET_FUNCTION: lcd_data <= 8'h38; //2*16 5*8 8���
             DISP_OFF: lcd_data <= 8'h08;
           DISP_CLEAR: lcd_data <= 8'h01;
           ENTRY_MODE: lcd_data <= 8'h06;
           DISP_ON   : lcd_data <= 8'h0c;  //��ʾ���ܿ���û�й��꣬�Ҳ���˸��
            ROW1_ADDR: lcd_data <= 8'h80; //00+80
               ROW1_0: lcd_data <= row_1 [127:120];
               ROW1_1: lcd_data <= row_1 [119:112];
               ROW1_2: lcd_data <= row_1 [111:104];
               ROW1_3: lcd_data <= row_1 [103: 96];
               ROW1_4: lcd_data <= row_1 [ 95: 88];
               ROW1_5: lcd_data <= row_1 [ 87: 80];
               ROW1_6: lcd_data <= row_1 [ 79: 72];
               ROW1_7: lcd_data <= row_1 [ 71: 64];
               ROW1_8: lcd_data <= row_1 [ 63: 56];
               ROW1_9: lcd_data <= row_1 [ 55: 48];
               ROW1_A: lcd_data <= row_1 [ 47: 40];
               ROW1_B: lcd_data <= row_1 [ 39: 32];
               ROW1_C: lcd_data <= row_1 [ 31: 24];
               ROW1_D: lcd_data <= row_1 [ 23: 16];
               ROW1_E: lcd_data <= row_1 [ 15:  8];
               ROW1_F: lcd_data <= row_1 [  7:  0];

            ROW2_ADDR: lcd_data <= 8'hc0;      //40+80
               ROW2_0: lcd_data <= row_2 [127:120];
               ROW2_1: lcd_data <= row_2 [119:112];
               ROW2_2: lcd_data <= row_2 [111:104];
               ROW2_3: lcd_data <= row_2 [103: 96];
               ROW2_4: lcd_data <= row_2 [ 95: 88];
               ROW2_5: lcd_data <= row_2 [ 87: 80];
               ROW2_6: lcd_data <= row_2 [ 79: 72];
               ROW2_7: lcd_data <= row_2 [ 71: 64];
               ROW2_8: lcd_data <= row_2 [ 63: 56];
               ROW2_9: lcd_data <= row_2 [ 55: 48];
               ROW2_A: lcd_data <= row_2 [ 47: 40];
               ROW2_B: lcd_data <= row_2 [ 39: 32];
               ROW2_C: lcd_data <= row_2 [ 31: 24];
               ROW2_D: lcd_data <= row_2 [ 23: 16];
               ROW2_E: lcd_data <= row_2 [ 15:  8];
               ROW2_F: lcd_data <= row_2 [  7:  0];
           endcase
       end
       else
              lcd_data<=lcd_data ;
   end

assign sda=(link)? sda_buf:1'bz;

reg [19:0] tic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tics<=0;
	else if(tics==20'hfffff)
			tics<=0;
	else
		tics<=tics+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nt_delay<=0;
	else begin
		if(start_delaycnt) begin
			if(cnt_delay!=20'd80)
				cnt_delay<=cnt_delay+1;
			else
				cnt_delay<=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_div<=0;
		phase0<=0;
		phase1<=0;
		phase2<=0;
		phase3<=0;
	 end
	else begin
		if(clk_div!=div_parameter-1)
			clk_div<=clk_div+1;
		else
			clk_div<=0;
		if(phase0)
			phase0<=0;
		else if(clk_div==99)
			phase0<=1;
		if(phase1)
			phase1<=0;
		else if(clk_div==24)
			phase1<=1;
		if(phase2)
			phase2<=0;
		else if(clk_div==49)
			phase2<=1;
		if(phase3)
			phase3<=0;
		else if(clk_div==74)
			phase3<=1;
	 end
end

///////////////////////////EEPROM/////////////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rt_delaycnt<=0;
		main_state<=2'b00;
		i2c_state<=ini;
		inner_state<=start;
		scl<=1;
		sda_buf<=1;
		link<=0;
		ledn1<=1;
		ledn2<=1;
		ledn3<=1;
		ledn4<=1;
		readData_reg<=0;
		addr<=8'h40;
	 end
	else begin
		case(main_state)
			2'b00: begin

				scl<=1;
				sda_buf<=1;
				link<=0;
				inner_state<=start;
				i2c_state<=ini;
				if(cnt_delay==0)
						start_delaycnt<=1;
				else if(cnt_delay==20'd80) begin
						start_delaycnt<=0;

							main_state<=2'b10;
				 end
			 end

			2'b10: begin
				if(phase0)
					scl<=1;
				else if(phase2)
					scl<=0;

				case(i2c_state)
				ini: begin
					case(inner_state)
						start: begin
							if(phase1) begin
								link<=1;
								sda_buf<=0;
							 end
							if(phase3&&link) begin
								inner_state<=first;
								sda_buf<=1;
								link<=1;
							 end
						 end
						first: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begin
										main_state<=2'b00;
										//main_state<=2'b11;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7];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sendaddr;
							end
						 end
					endcase
				end
				sendaddr: begin
					case(inner_state)
						first: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6];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5];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4];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2];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addr[0];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main_state<=2'b11;
							 end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1;
								inner_state<=start;
								i2c_state<=read_ini;
							 end
						 end
					 endcase
				 end
				read_ini: begin
				case(inner_state)
						start: begin
							if(phase1) begin
								link<=1;
								sda_buf<=0;
							 end
							if(phase3&&link) begin
								inner_state<=first;
								sda_buf<=1;
								link<=1;
							 end
						 end
						first: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0;
								link<=1;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if(phase3) begin
								sda_buf<=1;
								link<=1;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if(sda_buf==1)
									main_state<=2'b00;
									//main_state<=2'b11;
							 end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read_data;
							 end
						 end
					endcase
				end
				read_data: begin
					case(inner_state)
						first: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econd;
						 end
						second: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third;
						 end
						third: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fourth;
						 end
						four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fifth;
						 end
						fif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ixth;
						 end
						six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seventh;
						 end
						seven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eighth;
						 end
						eighth: begin
							if(phase0)
								sda_buf<=sda;
							if(phase1) begin
								readData_reg[7:1]<=readData_reg[6:0];
								readData_reg[0]<=sda;
							 end
							if(phase3)
								inner_state<=ack;
						 end
						ack: begin
							if(phase3) begin
								link<=1;
								sda_buf<=0;
								inner_state<=stop;
							 end
						 end
						stop: begin
							/*if(phase1)
								sda_buf<=1;

								ledn1<=0;
							if(phase3) begin
								link<=0;
								inner_state<=first;
								i2c_state<=read_s1;
								ledn2<=0;
							 end*/
							 ledn3<=1;
							 if(phase1)
								sda_buf<=1;
							if(phase3)
								i2c_state<=read_s1;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read_s1:
				i2c_state<=read_s2;
			 read_s2:
				i2c_state<=read_s3;
			 read_s3:
				i2c_state<=read_s4;
			 read_s4:
				i2c_state<=read_s5;
			 read_s5:
				i2c_state<=read_s6;
			 read_s6:
				i2c_state<=read_s7;
			 read_s7:
				i2c_state<=read_s8;
			 read_s8:
				i2c_state<=read_s9;
			 read_s9:
				i2c_state<=read_s10;
			 read_s10:
				i2c_state<=read_s11;
			 read_s11:
				i2c_state<=read_s12;
			 read_s12:

				begin
					if(tics[19])
						begin
							adc_data<=readData_reg;
							main_state<=2'b00;
							i2c_state<=ini;
							inner_state<=start;
							ledn3<=0;
						end
					else
						i2c_state<=read_s12;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led1=ledn1;
assign led2=ledn2;
assign led3=ledn3;
assign led4=ledn4;

endmodule

请高手指教,哪里有错?谢谢!我是参考例程AR24C04的程序改的。

网友A:
输入的模拟电压为零?还是AD转换电路不对,转换结果为零,

ADC的参考电压是否选择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模拟电压为零?还是AD转换电路不对,转换结果为零, ADC的参考电压是否选择错误

谢谢!输入的模拟电压不为零。AD模块是好的,用51没问题。

电路图:

我VCC用的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