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代码SPI帧格式TI是灰的

楼主:
先上图

这个SPI的选项帧格式有摩托罗拉和TI两种,TI是灰的。

请问高手,这两种帧格式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区别在于数据传输的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数据传输的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

不知道,看你的意思你也不太清楚。

网友B:
SPI的格式是摩托罗拉推出的,TI的格式基本上是兼容的,好象只有同步引脚的电平不同,没有TI选项是也该STM就没有这个功能引脚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的格式是摩托罗拉推出的,TI的格式基本上是兼容的,好象只有同步引脚的电平不同,没有TI选项是也该STM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