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安装交叉编译器

楼主:
1、我们要先将交叉编译工具拷贝到 Ubuntu 中,我们在当前用户根目录下创建了一个名为“linux”的文件夹,在这个 linux 文件夹里面再创建一个名为“tool”的文件夹,用来存放一些开发工具:

xxx@xxx-virtual-machine:~$ mkdir linux
xxx@xxx-virtual-machine:~$ cd linux/
xxx@xxx-virtual-machine:~/linux$ mkdir tool
xxx@xxx-virtual-machine:~/linux$ cd tool
xxx@xxx-virtual-machine:~/linux/tool$

2、将交叉编译器,在下载资料的:5、开发工具->1、交叉编译器。将交叉编译器拷贝到 Ubuntu 中刚刚新建的“tool”文件夹中,操作如下图 所示:

  3、在 Ubuntu 中创建目录:/usr/local/arm,命令如下:

xxx@lugl-virtual-machine:~/linux/tool$ sudo mkdir /usr/local/arm
[sudo] xxx 的密码:

4、然后将刚才我们拷复的编译器文件复制到刚刚建好的/usr/local/arm/目录下面:

lugl@lugl-virtual-machine:~/linux/tool$ sudo cp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usr/local/arm/
lugl@lugl-virtual-machine:~/linux/tool$ cd /usr/local/arm/
lugl@lugl-virtual-machine:/usr/local/arm$ ls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5、然后我们解压:

lugl@lugl-virtual-machine:/usr/local/arm$ sudo tar -vxf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6、我们就生成了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的交叉编编工具链。

lugl@lugl-virtual-machine:/usr/local/arm$ ls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
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7、

修改环境变量,使用 VI 打开/etc/profile 文件,命令如下:
sudo vi /etc/profile
打开/etc/profile 以后,在最后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gcc-linaro-4.9.4-2017.0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添加完成以后,保存退出,重启ubuntu,这样交叉工具键就安装成好。

安装好后,就可以开始hello world之旅了。

网友A:
系统是用的正点原子推荐的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用的正点原子推荐的版本吗

装系统太费硬盘的,我用的是早已创建好的自己安装的ubuntu20.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讲解,基本上是创建了一个名为“linux”的文件夹,后面其他基本上是将交叉编译器拷贝到 Ubuntu 中刚刚新建的文件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讲解,基本上是创建了一个名为“linux”的文件夹,后面其他基本上是将交叉编译器拷贝 ...

对呀,一是解压到指定目录,然后解压,还有就是把路径添加到/etc/profile里面,让系统可以找得到,当然也可以指定绝对路径,就是比袍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