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32f103 ubuntu + vscode + eide + gcc 开发

楼主:
(一)

合宙新出的AIR32F103 9.9包邮一块板子+芯片,256K RAM,看到如此配置忍不住薅了两块。回来一看发现环境只支持MDK,这能忍?作为一个脱离windows环境的开发者,必须给他整明白了!

(二)环境搭建

  • 下载SDK:

luatos-soc-air32f103

  • 安装vscode 和 eide 扩展

标识符为:cl.eide

  • 安装gcc arm none 编译链

    - 2021年的gcc7

gcc7
    - 2016年的gcc5
gcc5

gcc5

  • 配置eide

由于我的环境里是安装过nxp的mcuxpresso的,所以我直接用自带的gcc none编译链

    "EIDE.ARM.GCC.InstallDirectory": "/usr/local/mcuxpressoide-11.7.0_9198/ide/tools",
    "cortex-debug.gdbPath": "/usr/local/mcuxpressoide-11.7.0_9198/ide/tools/bin/arm-none-eabi-gdb",
    "cortex-debug.armToolchainPath": "/usr/local/mcuxpressoide-11.7.0_9198

(三)工程搭建

  • 创建工程

创建空白工程并打开;如果打不开,先把所有vscode关掉再开一次;主要是由于在linux下 eide 扩展受限于单个软件的堆栈限制,如果要突破限制需要配置 ulimited,否则就要把其他vscode全部关掉给这个工程让路才行。

官方例程拷出来:USER、Lib、SYS、CMSIS、STARTUP(.s) 安排上;或者在eide里面加入SDK里面的pack也行。

  • 工程配置

- 宏定义
    - USE_STDPERIPH_DRIVER
    - AIR32F10X_MD

- 头文件
    - USER
    - SYSTEM/delay
    - Libraries/CMSIS/Include
    - Libraries/AIR32F10xLib/inc

  • 链接脚本

既然air32宣称替换stm32,那就直接用stm32的链接脚本吧!

  • startup.s文件

startup文件比较难办,这个是官方没有给出的,而跟stm32又有所差异的。

不过通过多次尝试,还是给我搞了一个脚本出来:

  1. 使用stm32 hd系列的startup文件(air32f103 md系列容量资源是跟stm32 hd系列一个规格的)
  2. 增加三个中断函数:
  .word  SYMC_IRQHandler
  .word  RNG_IRQHandler
  .word  SENSOR_IRQHandler
  1. 增加RAM的初始化代码,否则程序上电跑不了

Reset_Handler:
/* tinnu add: seems like to start something */
  LDR  R0,=0x400210F0
  MOV R1,#0x00000001
  STR R1,[R0]
  LDR  R2,=0x40016C00
  LDR R3,=0xa7d93a86
  STR R3,[R2]
  LDR R3,=0xab12dfcd
  STR R3,[R2]
  LDR R3,=0xcded3526
  STR R3,[R2]
  LDR R3,=0x200183FF
  STR R3,[R2,#0x18]
  LDR R4,=0x4002228c
  LDR R5,=0xa5a5a5a5
  STR R5,[R4]
  MOV R1,#0x00000000

  • 编译

点击

(四)烧录

  • 选择 pyocd 进行烧录

下载安装python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 python3-pip

下载安装pyocd

pip3 install pyocd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 daplink是之前薅汉唐的,最大的特点是typec接口,而下面的彩色线则是薅创芯工坊9.9 daplink配的,至于为什么不用创芯工坊9.9 daplink,因为type A的实在是短了点

linux系统免驱(也有可能是之前安装mcuxpresso的时候加了驱动,反正像创芯工坊9.9 daplink是被识别成nxp link的)

  • 烧录命令

可以直接用stm32f103的支持: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stm32f103rc ./build/Debug/eide_air32f1_1_gpio.hex

也可以把从gitee拉下来的sdk里面的pack放到目录下,使用pyocd指定pack里面的支持: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air32f103cb  --pack=Keil.AIR32F103_DFP.1.1.2.pack --base-address 0x8000000 ./build/Debug/eide_air32f1_1_gpio.hex

(五)调试

创建launch.json文件:

    "configurations": [
        {
            "cwd": "${workspaceRoot}",
            "type": "cortex-debug",
            "request": "launch",
            "name": "pyocd",
            "servertype": "pyocd",
            "executable": "build/Debug/eide_air32f1_1_gpio.elf",
            "runToEntryPoint": "main",
            "targetId": "air32f103cb",
            "armToolchainPath": "<gcc安装位置>/gcc-arm-none-eabi-5_4-2016q3-20160926-win32/bin",
            "svdFile": ".pack/Keil/AIR32F103_DFP.1.1.2/SVD/AIR32F103xx.svd",
            "toolchainPrefix": "arm-none-eabi"
    ]

以上使用了 cortex-debug 支持的 pyocd

可以看到svd支持都正常了,可以愉快玩耍。

代码见:https://jihulab.com/tinnu/eide_air32f1_tinnu_exmp

网友:
air32f103 ubuntu + vscode + eide + gcc 开发这个牵涉东西比较多

跟着楼主学习

网友:
eide  是什么?

网友A:
一个vscode插件的缩写,搜索cl.eide就能找到;

可以导入管理GCC MDK IAR(最后这个我试没成功过)的工程,一键编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vscode插件的缩写,搜索cl.eide就能找到; 可以导入管理GCC MDK IAR(最后这个我试没成功过)的工 ...

 没怎么用过v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