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直觉被现实打脸的案例

楼主:
同事:S8550能用SS8550代替吗?

我:可以,SS8550过电流应该大一点,价格应该比S8550贵一点。

同事:

我:哈哈哈,直觉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好的,以后用SS8550,过流大还便宜,嘻嘻香的。

网友:
立创的价格只能做参考

网友A:
性能参数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厂家的话,定位不同,肯定还有一些原因的。

网友:
万不可凭借直觉。踩过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参数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厂家的话,定位不同,肯定还有一些原因的。

可能和出货量有关吧,出货量越大的元器件价格越便宜的。

网友:
这个1.5a的条件是低压,这种封装总功耗不会有大幅提升的,而且安森美的分立器件比其它的要好,跟某些小mos管几安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出货量有关吧,出货量越大的元器件价格越便宜的。

看来楼主,对这市场研究挺多的呀。

网友:
这个创商城看来大家都再用他做搜索对比呀,

网友:
需要注意它们的电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还是得看应用场景,如果能够完全替代早就被无情替换了

网友:
地道的科学思维,如果理论与现实不符,那就修改理论。如果现实不符合理论,就修改现实。

网友:
终身学习,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