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使用RUST语言重写win11内核了,是不是我们也该了解一下了

楼主:
取代C++!微软改用Rust语言重写Win11内核:简洁安全、性能更佳

网友A:
虽然Rust语言在安全性、内存安全性等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要取代C++重写Win11内核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Rust语言在安全性、内存安全性等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要取代C++重写Win11内核是不太可能的。

你说的没有问题,就单纯把内核重写一遍就是一个代码量就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地,这个消息说明rust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型语言的重要工具。在嵌入语言和IOT系统的发展的趋势下,很可能就像当年C语言取代汇编的情形,只是没有C语言的样迅速,但是C语言对于复杂、大型的工程项目还是有些低效地,C语言写的程序在内存安全也是短板,我个人的建议是RUST应该重视起来

网友:
还是win10好好用吧

网友B:
这个还是有点难,存在即合理,每种编程语言都有它得优点和短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有点难,存在即合理,每种编程语言都有它得优点和短处。

这个说法整体上是对的,但是基于一定应用场景,只要一种语言可以完全的取代另一种语言,就有可能被这种语言取代,就像汇编被C取代一样。虽然C的内存的占用和控制能力都不如汇编,目前绝大多数人还是使用纯C编程。当然汇编还是不能够完全被取代地,例如最底层的引导代码等等,RUST也是一样的,RUST的灵活性不如C++这个也是短板。但是RUST还是在不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