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拆解专场# 拆解和修复筋膜枪

楼主:
朋友的筋膜枪用了没多久就坏了,懒得走售后,让给修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很久之前也修过一个,正好看看这款和之前的有设么差异没。

先看一下外观包装

标注的电池容量为2000mAh,等拆开看看有没有虚标。

说明书如下

从电压上看,应该是2个电池串联

说明说上有档位开关说明 档位介绍 和充电说明。现在的问题现象是不能开机,充电时,电源指示灯不亮,充电时按开机键,充电指示灯绿色快闪。

这款筋膜枪外观上看不到一颗螺丝,我研究了好几天才找到拆开门路。

找到的拆机点是上下堵头需要撬开,手掌上的防滑片也需要撬开,都是卡扣结构

手掌上的防滑片下面隐藏着机身螺丝,很庆幸第一次拆的防滑片下就是螺丝孔,不然还要拆另一面的防滑片

下堵头的卡扣是这样的

下堵头上有开关按键,充电口,档位指示灯和充电状态指示灯

按键帽采用了打胶固定,LED指示灯有遮光结构

把手防滑片的卡扣结构

原本想着枪头部分也要硬撬呢,正要发力,枪头帽被拧下来了,要是都样像这种结构就好拆了

枪头帽里同样隐藏了机身固定螺丝

机身上帽看这线条就不能拧下来,依旧是撬,大力出奇迹!!!,上帽里依然藏着机身的固定螺丝

上帽被撬的比较惨

至此,机身的各部分结构件就都被拆下来了,先来个合影吧

接下来就是拆机身螺丝,一共7颗,都是隐藏的,在不知道方法的情况下拆机是真费劲,用了几天时间才搞定(为了减少外观伤害,毕竟修好了人家还要用呢)

拆开机身后的内部照片,里面就一块电路板,一块电池,一个电机,一个枪头的机械结构

电机的型号是HT-J2-W BLDC4012

电池的容量还真是2000mAh、14.8Wh、7.4V的,并没有虚标

为了排查问题,我吧电池拆了下来

在插入电源情况下,电路都是正常的,于是拆开电池包装测了下电池,有一节电池电压正常

另外一节就不太正常了,只有0.4V,问题就应该是这导致的。

于是,使用原来从坏的充电宝上拆下来的电池进行更换,我这旧电池的容量都比原机带的大

因为没有点焊机,采用了保留原来焊接的镍片,使用焊锡焊接的方法

电池包内采用了锂电池2串保护板(版型和下图类似)

更换完的电池再用原来电池的防护包装包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控制板上都有些什么

丝印5082E的芯片是双节锂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IC

3个20C04B是3个MOS对管

用来实现BLDC的三项六臂全桥逆变电路

板子上有一颗被打磨掉丝印的TSSOP24芯片,从电路结构上判断应该是颗MCU,其他就都是些阻容和三极管之类的了

筋膜枪损坏问题解析:此款 筋膜枪 采用的是18650锂电池供驱动电机,因为工作时电流较高,充电IC不能实现边充电边放电的方式。而且电池采用了两串的方式并配置充放电保护板,一旦过压或欠压时,电池保护板都会断开输入输出。因为有一节电池出现故障,是的电池保护板一直都处于欠压保护状态,使得控住板始终没有供电,所有就会出现不能开机,充电时,电源指示灯不亮,充电时按开机键,充电指示灯绿色快闪的现象。

总结:

首先是结构,整机都是塑料结构,手感还可以,如果手掌防滑片换成橡胶的就更好了。外观看着很简洁,螺丝都隐藏在装饰壳下面,但对于拆解来说,想做到无损拆机几乎是不可能得,估计人家设计时就没考虑拆机的事,现在筋膜枪市场非常卷,估计有售后问题,直接就换新了,场内维修就直接暴力拆解后换外壳了

再说说电子方案,总体方案还算比较主流,电池的充放电管理,BLDC控制电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用的电池有点差劲了,没怎么用就坏掉了。BLDC控制IC竟然还打磨掉了丝印,我之前修过的另外一款就显得比较大气了,人家就没打磨丝印,主控用的是新唐的8位MCU N76E003。现在最新的方案我听说是MCU集成充放电管理和MOSFET栅极驱动放,集成度更高,电路更简洁,层本更加有优势。

再说说功能,本次拆机的筋膜枪和我之前修过的另外一款对比,几乎没差别,都是电量指示和档位指示,档位输出功率恒定,阻力太大时会停止输出。但和我自己家里用的就差点了,我家里用的能够检测电机阻力,当枪头阻力变大后会动态调整输出功率,增加输出功率,当阻力太大时才会停止输出,防止电机烧毁。

拆机太费劲也就没录视频,附上一个装机视频吧。

装机视频:

WIN_20230416_21_48_23_Pro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h4y1W719/?vd_source=379505f5c723a533bd2f5f97bf385084

网友:
筋膜枪的高频能达到多少?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拆完画板子又可以得到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