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汇编程序编写、编译、烧写固件——点亮LED灯

楼主:
今天开始学习编写正点原子阿尔法开发板的LED汇编。
1、打开vscode新建led.s
代码如下:

```
/**************************************************************
Copyright © lugl.
文件名 : led.s
作者 : 刘建华
版本 : V1.0
描述 : 裸机实验 1 汇编点灯
 使用汇编来点亮开发板上的 LED 灯,学习和掌握如何用汇编语言来
 完成对 I.MX6U 处理器的 GPIO 初始化和控制。
其他 : 无
日志 : 初版 V1.0 2023.5.1 学习左中凯老师例程
**************************************************************/
.global _start  /* 全局标号 */

/*
*描述: _start函数,程序从此函数开始,执行此函数完成时钟使能、
*      GPIO初始化、最终控制GPIO输出低电平来点亮LED灯
*/
_start:
ldr r0, = 0x020c4068   @寄存器CCGR0
ldr r1, = 0xFFFFFFFF
str r1, [r0]           @写入CCGR0寄存器

ldr r0, =0x020C406C    @寄存器CCGR1
str r1, [r0]

ldr r0, =0x020C4070   @寄存器CCGR2
str r1, [r0]

ldr r0, =0x020C4074   @寄存器CCGR3
str r1, [r0]

ldr r0, =0x020C4078   @寄存器CCGR4
str r1, [r0]

ldr r0, =0x020C407C  @寄存器CCGR5
str r1, [r0]

ldr r0, =0x020C4080  @寄存器CCGR6
str r1, [r0]

/*  初始化时钟结束 */

/* 开始设置GPIO1_IO03的IO属性
*bit 16:  0 HYS关闭
*bit [15:14]: 00 默认下拉
*bit [13]: 0 kepper 功能
*bit [12]: 1 pull/kepper 使能
*bit [11]: 0 关闭开路输出
*bit [7:6]: 10 速度100 MHz
*bit [5:3]: 110 R0/6驱动能力
*bit [0]  : 0 低转换率
0b0 0001 0000 1011 0000
0x00 00 10 B0
*/

ldr r0, = 0x020e02f4  @ 寄存器SW_PAD_GPIO1_IO03_BASE
ldr r1, = 0x000010b0  @ 配置寄存器值
str r1, [r0]          @ 写入GPIO的配置值

/* 设置 GPIO1——IO03 为输出*/
ldr r0, = 0x0209c004  @ 寄存器GPIO1——GDIR
ldr r1, = 0x00000008
str r1, [r0]

/* 打开LED0 */
ldr r0, = 0x0209c000 @ 寄存器GPIO1_DR
ldr r1, = 0
str r1, [r0]

loop:
    b loop
```

2、保存后,再编写makfile

```
led.bin:led.s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led.s -o led.o
    arm-linux-gnueabihf-ld -Ttext 0X87800000 led.o -o led.elf
    arm-linux-gnueabihf-objcopy -O binary -S -g led.elf led.bin
    arm-linux-gnueabihf-objdump -D led.elf > led.dis
clean:
    rm -rf *.o led.bin led.elf led.dis
```

3、然后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到虚拟机新建好的linux-tool下面

4、拷入一个正点原子专用的烧写工具imxdownload,并且修改他的执行权限:`chmod 777 imxdownload`
5、插入一个SD,我这里用的是《雷龙发展提供的CS创世SD NAND》用ls /dev/sd*查看是否加载好:

因为我用的Nflash卡,所以不象教程里面说的SDD卡,我这里是sdb。

6、执行烧写

```
lugl@lugl-virtual-machine:~/linux/tool$ ./imxdownload led.bin /dev/sdb
I.MX6ULL bin download software
Edit by:zuozhongkai
Date:2019/6/10
Version:V1.1
log:V1.0 initial version,just support 512MB DDR3
    V1.1 and support 256MB DDR3
file led.bin size = 144Bytes
Board DDR SIZE: 512MB
Delete Old load.imx
Create New load.imx
Download load.imx to /dev/sdb  ......
记录了6+1 的读入
记录了6+1 的写出
3216字节(3.2 kB,3.1 KiB)已复制,0.0111069 s,290 kB/s
```

显示烧写成功。
7、把卡插到开发板上,上电,稍等一会,就看到开发板的DS0灯亮了。

至此,学习使用汇编编写的第一个程序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