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303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硬件SPI代码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硬件SPI代码,其中

接收函数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接收到的数据存在*pData里面。

请问高手,这个函数该如何调用呢?谢谢

网友A:
类似于

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rxBuffer[10]; HAL_SPI_Receive(&hspi, rxBuffer, 10, 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 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rxBuffer[10]; HAL_SPI_Receive(&hspi, rxBuffer, 10, 1000) ...

多谢1

网友B:
pData不就是指向一个字符数组

参数:指针,指针,大小,超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ata不就是指向一个字符数组 参数:指针,指针,大小,超时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正解呀,你最好帖一个函数,估计楼主的指针还没有整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呀,你最好帖一个函数,估计楼主的指针还没有整明白。

贴个代码: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if (USE_SPI_CRC != 0U)
  __IO uint32_t tmpreg = 0U;
  __IO uint8_t  *ptmpreg8;
  __IO uint8_t  tmpreg8 = 0;
#endif /* USE_SPI_CRC */
  uint32_t tickstart;
  HAL_StatusTypeDef errorcode = HAL_OK;

  if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
    errorcode = HAL_BUSY;
    goto error;
  }

  if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hspi->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RX;
    /* Call transmit-receive function to send Dummy data on Tx line and generate clock on CLK line */
    return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 pData, pData, Size, Timeout);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spi);

  /* Init tickstart for timeout managemen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if ((pData == NULL) || (Size == 0U))
  {
    errorcode = HAL_ERROR;
    goto error;
  }

  /* Set th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RX;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hspi->pRxBuffPtr  = (uint8_t *)pData;
  hspi->RxXferSize  = Size;
  hspi->RxXferCount = Size;

  /*Init field not used in handle to zero */
  hspi->pTxBuffPtr  = (uint8_t *)NULL;
  hspi->TxXferSize  = 0U;
  hspi->TxXferCount = 0U;
  hspi->RxISR       = NULL;
  hspi->TxISR       = NULL;

#if (USE_SPI_CRC != 0U)
  /* Reset CRC Calculation */
  if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
    SPI_RESET_CRC(hspi);
    /* this is done to handle the CRCNEXT before the latest data */
    hspi->RxXferCount--;
  }
#endif /* USE_SPI_CRC */

  /* Set the Rx Fifo threshold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 Set RX Fifo threshold according the reception data length: 16bit */
    CLEAR_BIT(hspi->Instance->CR2, SPI_RXFIFO_THRESHOLD);
  }
  else
  {
    /* Set RX Fifo threshold according the reception data length: 8bit */
    SET_BIT(hspi->Instance->CR2, SPI_RXFIFO_THRESHOLD);
  }

  /* Configure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1Line */
  if (hspi->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
    /* Disable SPI Peripheral before set 1Line direction (BIDIOE bit) */
    __HAL_SPI_DISABLE(hspi);
    SPI_1LINE_RX(hspi);
  }

  /* Check if the SPI is already enabled */
  if ((hspi->Instance->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PE)
  {
    /* Enable SPI peripheral */
    __HAL_SPI_ENABLE(hspi);
  }

  /* Receive data in 8 Bit mode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 Transfer loop */
    while (hspi->RxXferCount > 0U)
    {
      /* Check the RXNE flag */
      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RXNE))
      {
        /* read the received data */
        (* (uint8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8_t);
        hspi->RxXferCount--;
      }
      else
      {
        /* Timeout management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Timeout == 0U))
        {
          errorcode = HAL_TIMEOU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goto error;
        }
      }
    }
  }
  else
  {
    /* Transfer loop */
    while (hspi->RxXferCount > 0U)
    {
      /* Check the RXNE flag */
      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RXNE))
      {
        *((uint16_t *)hspi->pRxBuffPtr) = (uint16_t)hspi->Instance->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16_t);
        hspi->RxXferCount--;
      }
      else
      {
        /* Timeout management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Timeout == 0U))
        {
          errorcode = HAL_TIMEOU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goto error;
        }
      }
    }
  }

#if (USE_SPI_CRC != 0U)
  /* Handle the CRC Transmission */
  if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
    /* freeze the CRC before the latest data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CRCNEXT);

    /* Read the latest data */
    if (SPI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RXNE, 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 the latest data has not been received */
      errorcode = HAL_TIMEOUT;
      goto error;
    }

    /* Receive last data in 16 Bit mode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uint16_t *)hspi->pRxBuffPtr) = (uint16_t)hspi->Instance->DR;
    }
    /* Receive last data in 8 Bit mode */
    else
    {
      (*(uint8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DR;
    }

    /* Wait the CRC data */
    if (SPI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RXNE, 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CRC);
      errorcode = HAL_TIMEOUT;
      goto error;
    }

    /* Read CRC to Flush DR and RXNE flag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 Read 16bit CRC */
      tmpreg = READ_REG(hspi->Instance->DR);
      /* To avoid GCC warning */
      UNUSED(tmpreg);
    }
    else
    {
      /* Initialize the 8bit temporary pointer */
      ptmpreg8 =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DR;
      /* Read 8bit CRC */
      tmpreg8 = *ptmpreg8;
      /* To avoid GCC warning */
      UNUSED(tmpreg8);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hspi->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16BIT))
      {
        if (SPI_WaitFlagState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RXNE, 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 Error on the CRC reception */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CRC);
          errorcode = HAL_TIMEOUT;
          goto error;
        }
        /* Read 8bit CRC again in case of 16bit CRC in 8bit Data mode */
        tmpreg8 = *ptmpreg8;
        /* To avoid GCC warning */
        UNUSED(tmpreg8);
      }
    }
  }
#endif /* USE_SPI_CRC */

  /* Check the end of the transaction */
  if (SPI_EndRxTransaction(hspi,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FLAG;
  }

#if (USE_SPI_CRC != 0U)
  /* Check if CRC error occurred */
  if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CRCERR))
  {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CRC);
    __HAL_SPI_CLEAR_CRCERRFLAG(hspi);
  }
#endif /* USE_SPI_CRC */

  if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
    errorcode = HAL_ERROR;
  }
  else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

error :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个代码: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 ...

66666,用心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