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3.4.1新版本发布,新功能说明

楼主:
Altium Designer 23.4.1   发布时间:2023年4月14日

Altium Designer 23.4.1 离线包

15天免费试用 Altium Designer

线束设计改进

为缆线/屏蔽/绞线对象添加了固定纵横比

在当前版本中,为了防止出现图形错误陈述,当将线束线缆、绞线和屏蔽等对象放入Harness Wiring Diagram(*.WirDoc)时,上述对象将使用固定纵横比。此外,为了避免将这些对象转换为圆点,其最小尺寸将根据文档的当前捕捉栅格值进行确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Defining the Harness Wiring Diagram - Cables 和 Defining the Harness Wiring Diagram - Twists and Shields页面。

导线的实时跟踪

在当前版本中,将导线放入Wiring Diagram时,网络线可以‘实时’跟踪/刷新,以实时显示连接位置。在先前版本中,仅在导线放置完成后才会进行网络线刷新。通过实时跟踪功能,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接线去向。

显示连接点关联部件的3D模型

在当前版本中,可以显示连接点关联部件的3D模型。在Properties面板的Connection Point模式下,选定Properties区域中的Physical Model,然后使用Views区域中的Associated Part下拉列表选定所需关联部件。将生成并在Layout Drawing中显示模型。使用Views区域中的选项,对模型显示进行配置。

连接点选定操作改进

改进后,在与交束区链接的Layout Drawing中单击Connection Point时,将仅选中连接点而不是选中整个交束区。

网友:
显示3D模型的线框视图

为了更加精确地显示3D模型,在Properties面板的Harness Component模式中添加了新Style控件。您此时可以选择将模型显示为线框视图(Wireframe),或者显示为以不带线(Solid)的阴影图。Style控件位于面板Views项下的Model区域。

使用鼠标将光标滚动到图像上,以查看使用Solid display Style的模型。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Creating the Harness Layout Drawing页面。

连接器和连接点图注

在Harness Manufacturing Drawing中,与连接器或连接点关联的图注此时将显示其关联部件的所有BOM条目位置编号。以下示例所示为连接器关联部件的BOM条目位置编号。

电路仿真改进

在“Controlled Sources”和“Variable Passives”的交流分析中增加了对输出值的支持

添加上述功能后,对以下元件进行交流分析时,将支持输出电压、功率和电流:

网友:
对于可变无源元器件,同样支持上述输出值。

添加了PSpice Primitives

添加了对以下功能的支持:

添加了对只读存储器(ROM)PSpice数字基元及其UROM时序模型的支持。

添加了对多位A/D转换器(ADC)PSpice数字基元及其UADC时序模型的支持。

Altium Designer 23.4中完全公开的功能以下功能已从Open Beta版中删除,并已在此版本中转换为Public:

将修改后的 PCB 元件生成为单独的条目 - 自22.11版本开始提供

网友A:
对硬件的要求更高了,现在感觉用20都有点卡,尤其是放过孔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硬件的要求更高了,现在感觉用20都有点卡,尤其是放过孔的时候

看着更新的不少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变成15天免费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着更新的不少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变成15天免费试用

只要它一出,就能找到破解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它一出,就能找到破解版

意思好像是官方提供的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好像是官方提供的破解

换汤不换药

网友:
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没有更新了,从21版本开始,就没有追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