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micropython的单线通信模块

楼主:
Single Line Data Transmision 是一个适用于 micropython 的单线数据通信模块,它是为了解决不同 mcu 之间通信的问题,因为目前 micropython 不支持 I2C/SPI的从机模式,而大部分mcu上UART的数量又比较少。Single Line Data Transmision 可以用任意 GPIO 进行数据传输,不占用定时器和外中断,需要的系统资源非常少。

目前已经在 STM32、ESP32、ESP8266上测试。

         .---------.                .---------.
         |         |                |         |
         |         |                |         |
         |   GPIO8 o--------o-------o PA1     |
         |         |        |       |         |
         |         |        |       |         |
         |  ESP32  |        |       |  STM32  |
         |         |        |       |         |
         '---------'        |       '---------'
                            |       .---------.
                            |       |         |
                            |       |         |
                            '-------o IO5     |
                                    |         |
                                    | ESP8266 |
                                    |         |
                                    '---------'

https://github.com/shaoziyang/SingleLineDataTrans

网友:
基本使用方法和uart类似:

from SingleLineDataTrans import SingleLineDataTrans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ldt = SingleLineDataTrans(Pin(5))
sldt.write('123')
sldt.read()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做单总线通信吗?比如DH11,18B20什么的?

网友B:
可以通过单根信号线来传输数字信号,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做单总线通信吗?比如DH11,18B20什么的?

不是onewire,也不是DHT11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单根信号线来传输数字信号,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

主要是为了MCU之间通信,噪声需要软硬件综合考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