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酸焊锡膏的酸是啥酸啊?

楼主:
rt,老师们无酸焊锡膏的酸是啥酸啊~有人问我给我问懵了诶

网友:
“无酸” 是 “没有酸” 的意思,任何酸都没有,你说那是什么酸?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酸,不会有流酸、硝酸什么的吧。

网友:
好像以前的有酸焊锡膏含有盐酸,效果好,但是清理不彻底,时间久了有腐蚀性,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焊锡膏中通常含有胶体、活性剂、助焊剂。“无酸”是指无氯化物酸

网友:
氯酸钾可是有毒性的

无氯化物酸是个什么鬼,没毒?

网友:
“无酸” 是 “没有酸” 的意思,任何酸都没有,你说那是什么酸?

嗷嗷嗷~老师回答没毛病,我是想问 那“有酸”焊锡膏,里面的酸是什么酸~

网友:
好像以前的有酸焊锡膏含有盐酸,效果好,但是清理不彻底,时间久了有腐蚀性,容易接触不良。

助焊剂cl根具有腐蚀性,现在的没有腐蚀性 ,了解了~不是具体的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嗷嗷嗷~老师回答没毛病,我是想问 那“有酸”焊锡膏,里面的酸是什么酸~

“有酸” 的焊锡膏,里面通常是含一些弱的有机酸,例如水杨酸、酒石酸、枸橼酸……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酸,不会有流酸、硝酸什么的吧。

不会不会,那一加热挥发还了得?工程师不得中大毒了~

网友:
焊锡膏中通常含有胶体、活性剂、助焊剂。“无酸”是指无氯化物酸

和老师说的不是太一样~我以前好像听老师傅讲过,含有氯增加焊接,含有铅降低熔点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嗷嗷嗷~老师回答没毛病,我是想问 那“有酸”焊锡膏,里面的酸是什么酸~

“有酸” 的焊锡膏,里面通常是含一些弱的有机酸,例如水杨酸、酒石酸、枸橼酸……

那老师,之前有个帖子是说pcb板子发白的,会不会他用的就是有酸性助焊剂没洗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酸” 的焊锡膏,里面通常是含一些弱的有机酸,例如水杨酸、酒石酸、枸橼酸… ...

【之前有个帖子是说pcb板子发白的,会不会他用的就是有酸性助焊剂没洗干净的?】

有可能。这个详情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注意焊锡膏和助焊膏是不同的两类东西,楼主帖配图的生产厂家在胡闹,标错了。从主要成分松香看,显然是助焊膏。焊锡膏也称锡膏,主要成分是金属锡。

无酸助焊膏当然是不含酸的,而酸性助焊膏的酸性成分很复杂,不同用途的酸性助焊膏所用酸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大致可分无机酸和有机酸两大类,另外还有采用盐的酸性助焊膏。

其中无机酸最常见的是用盐酸,有机酸则比较多,包括柠檬酸、水杨酸等等。

网友B:
无酸是一点酸都没有还是含量少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酸是一点酸都没有还是含量少于多少?

无酸就是无酸,字面上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酸是一点酸都没有还是含量少于多少?

无酸就是无酸,字面上的含义。

老师 我歪个楼~无酸应该是没添加酸,但是具体还真需要去查查看。
但是宣传的无铅的那个锡膏,我吃过亏(四个巧乐兹)
我和前同事打赌 无铅就是没有铅,人家直接给我看日本那款锡膏的手册里面铅含量小于一个规定值,被协会组织定义为“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酸就是无酸,字面上的含义。  老师 我歪个楼~无酸应该是没添加酸,但是具体还真需要去查查 ...

严格说,还要包括“盐”,强酸弱碱盐。至于说“无铅”,绝对的无铅做不到,因为锡矿本身就含有一定的铅和其它金属,提纯纯锡在成本上受不了,这与“无酸”的性质可截然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无酸就是无酸,字面上的含义。

老师 我歪个楼~无酸应该是没添加酸,但是具体还真需要去查查 ...

严格说,还要包括“盐”,强酸弱碱盐。至于说“无铅”,绝对的无铅做不到,因为锡矿本身就含有一定的铅和其它金属,提纯纯锡在成本上受不了,这与“无酸”的性质可截然不同。

嗷~所以铅不是添加的,而是天然含有提纯工艺和价钱忒贵,所以压到一个很低的占比,就行了~酸可能是添加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 我歪个楼~无酸应该是没添加酸,但是具体还真需要去查查 ... 严格说,还要包括“ ...

是的,一个为主动添加,一个为人为剔除,本质上就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