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e555产生的方波有尖刺啊,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图片)

网友:
“尖刺” 是由于电路中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包括芯片自身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产生的,无可避免,只能尽量减轻。

网友:
输出可以加一级整形电路

网友:
555的输出有寄生电容,建议在555供电附近加电容,但要根据具体电路进行电容大小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