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驱动HS3003

楼主:
目的

驱动hs3003温湿度计

步骤

  1. 在原来墨水屏的工程基础上添加HS3003的驱动。
  2. 新建hs3003.c/hs3003.h,并打hs3003.c加入工程。

  3. 我偿试用硬件驱动i2c,但scl即使使用了上位电阻,也不起振,用逻辑分析仪检测如下图:
  4. 周转了半天,还得改回来用软件i2c来驱动。hs3003.c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 "hs3003.h"
#include "software_i2c.h"
#include "log.h"

#define I2CT_FLAG_TIMEOUT ((uint32_t)0x1000)
#define I2CT_LONG_TIMEOUT ((uint32_t)(20 * I2CT_FLAG_TIMEOUT))

#define SI2C_SDA_GPIOx  GPIOB
#define SI2C_SCL_GPIOx  GPIOB
#define SI2C_SDA_Pin    GPIO_PIN_8
#define SI2C_SCL_Pin    GPIO_PIN_9

static SI2C_HANDLE SI2C_handle;

void i2c_master_init(){
    log_info("n this is a software i2c master demorn");
  if(SI2C_Init(&SI2C_handle,SI2C_SDA_GPIOx, SI2C_SCL_GPIOx, SI2C_SDA_Pin, SI2C_SCL_Pin, 5) == false)
    {
    log_info("software i2c init fail rn");
        while(1);
    }
}

uint32_t Humiture_HS3003_ReadData_Raw(void )
{
    uint8_t rx_buf[4] = {0};
    uint16_t humi, temp;
    float    tmp_f   = 0.0;
        float humi_f,temp_f;
    SI2C_MasterWrite(&SI2C_handle,I2C_SLAVE_ADDR, NULL, 0);
    //8bit->1.2ms
    //10bit->2.72ms
    //12bit->9.10ms
    //14bit->33.90ms
      Delay_ms(40);
__retry:
    SI2C_MasterRead(&SI2C_handle, I2C_SLAVE_ADDR, rx_buf, 4);

//      log_info("%x,%x,%x,%xn", rx_buf[0], rx_buf[1], rx_buf[2], rx_buf[3]);
//    log_info("state:%xn", rx_buf[0] & RM_HS300X_MASK_STATUS_0XC0);
        if ((rx_buf[0] & RM_HS300X_MASK_STATUS_0XC0) != RM_HS300X_DATA_STATUS_VALID)
        {
            Delay_ms(100);
            goto __retry;
        }
        humi = (rx_buf[0] & RM_HS300X_MASK_HUMIDITY_UPPER_0X3F) << 8 | rx_buf[1];
        temp = (rx_buf[2] << 8 | (rx_buf[3] & RM_HS300X_MASK_TEMPERATURE_LOWER_0XFC)) >> 2;

        humi_f = (float)humi;
        humi_f = (humi_f * RM_HS300X_CALC_HUMD_VALUE_100) / RM_HS300X_CALC_STATIC_VALUE;

        temp_f = (float)temp;
        temp_f = ((temp_f * RM_HS300X_CALC_TEMP_C_VALUE_165) / RM_HS300X_CALC_STATIC_VALUE) - RM_HS300X_CALC_TEMP_C_VALUE_40;

        log_info("Temp:%d.%d   ",(int)temp_f,(int)(temp_f*100)%100);
        log_info("HUMI:%d.%drn",(int)humi_f,(int)(humi_f*100)%100);
    return 1;
}

bool Humiture_HS3003_init(void)
{
    i2c_master_init();

}
  1. hs3003.h:
#ifndef __HS3003_H__
#define __HS3003_H__

#include "n32wb03x.h"

#define I2C_MASTER_ADDR   0x30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44<<1
#define HS300X_HUMD_MULTY           0.00006163516
#define HS300X_TEMP_MULTY           0.00006163516

/* Definitions of Mask Data for A/D data */
#define RM_HS300X_MASK_HUMIDITY_UPPER_0X3F       (0x3F)
#define RM_HS300X_MASK_TEMPERATURE_LOWER_0XFC    (0xFC)
#define RM_HS300X_MASK_STATUS_0XC0               (0xC0)

/* Definitions for Status Bits of A/D Data */
#define RM_HS300X_DATA_STATUS_VALID              (0x00) // Status-bit: Valid data

/* Definitions for Calculation */
#define RM_HS300X_CALC_STATIC_VALUE              (16383.0F)
#define RM_HS300X_CALC_HUMD_VALUE_100            (100.0F)
#define RM_HS300X_CALC_TEMP_C_VALUE_165          (165.0F)
#define RM_HS300X_CALC_TEMP_C_VALUE_40           (40.0F)
#define RM_HS300X_CALC_DECIMAL_VALUE_100         (100.0F)

bool Humiture_HS3003_init(void);

uint32_t Humiture_HS3003_ReadData_Raw(void );

#endif

7、在主程序中调用一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og.h"
#include "hs3003.h"

unsigned char BlackImage[4736];//Define canvas space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en_L,fen_H,miao_L,miao_H;
      log_init();

        Humiture_HS3003_init();
        Humiture_HS3003_ReadData_Raw();
    while (1)
    {
             Humiture_HS3003_ReadData_Raw();
            Delay_ms(1000);

    }
}

实验效果

总结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i2c的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反正我的浪费了半天的时间,各种工具用上,最后还是得用软件才搞定。

网友A:
N32WB031_STB开发板哪里有

国民技术的资料好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N32WB031_STB开发板哪里有 国民技术的资料好像不多

论坛里评测申请到的。国民技术官网也有卖,不过价格不便宜呀。

网友:
写的不错,学习了。加油使自己更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