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和瑞昱 的芯片怎么样?

楼主:
目前 国外的芯片出现过 断供的情况,以后国内的企业也会慢慢的转向国内的芯片,比如,国内的企业都开始使用GD32,华大 ,来代替 STM32.国内的蓝牙就那更多了。各种蓝牙芯片。

我打算选择一个作为熟练的使用的芯片。不知道MTK 和瑞昱 ,算是国内的吗?以后会是主流吗?

网友A:
国内有些时候一样断供。主要是材料,制造过程中的原材料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些时候一样断供。主要是材料,制造过程中的原材料瓶颈。

目前,国内的企业 大都使用国产芯片了。

相比较MTK 和瑞昱,那个更好呢?

各个方面

网友:
这2个厂家的产品定位有些不同,MTK是手机芯片比较主打,瑞昱是电脑芯片和路由器等芯片,领域有些不同,但是这2家公司都停猛的。现在这2家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主流的。

网友:
我感觉国产的都很好,以后还是中国的世界。

网友:
32方面还是GD领跑,你这两个没怎么用过,不是这种低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