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冉MCU可以用JLINK开仿真吗

楼主:
请教一下普冉MCU可以用JLINK开仿真吗,看资料上说好像只能用厂家自己的仿真器样。
以前用的几款国产的ARM核的MCU都可以用JLINK来调试。

谢谢!

网友A:
普家MCU第一次听说呢,一般来说要看MCU的内核,ARM的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
PY32当然可以用JLINK

网友:
ARM核的基本上都能用jlink进行调试

网友:
JLINK,STLINK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家MCU第一次听说呢,一般来说要看MCU的内核,ARM的基本上都可以。

普冉,国产的ARM 芯片,有很多牌子的国产MCU听起都很诧异。

在芯片涨价之前用的都是国外的,涨价之后,国产MCU 熟悉起来了,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就是名字很随意 ,比如华大MCU,以前叫“华大”,现在改成“小华”了,名字是不是听起很那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