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防倒灌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在其他地方看的问题,DCDC模块输出本身没有后面这个二管,因为这个电源模块要给设备供电,设备也有其他电源电压,担心会倒灌,增加这个二极管

增加这个二极管,有必要么

如果DCDC电源输出防倒灌有什么好办法?,还有其他方法吧,论坛的各位老师,请指点

网友:
【增加这个二极管,有必要么】

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电设备由多个电源供电,本电源有电流倒灌的可能,而本电源又不允许电流倒灌,则这个二极管就是必要的。

至于MP2307这个芯片是否允许电流倒灌,那要看其具体内部结构。

网友:
除二极管外的“其它方法”通常是使用MOS管来控制。

网友:
加二极管就会有压降了,后级3.3V怎么会倒灌呢?如果还是担心可以用一个理想二极管的器件

网友A:
好像类似MX16171D的,这个器件可以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类似MX16171D的,这个器件可以了解下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理想二极管的器件是个什么二极管呢

他不是一个二极管,只是实现功能和二极管相似,但是几乎没有压降

网友:
既然有倒灌风险,反馈电阻就不应该接在二极管的后面。

网友C:
oring电路,控制电路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建,也可以用oring专用芯片。

https://www.doc88.com/p-6886672309990.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ring电路,控制电路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建,也可以用oring专用芯片。 https://www.doc88.com/p-68866723 ...

  请问,您说的是这种电路么

这种oring专用芯片,那里可以找到?

推荐一种,看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说的是这种电路么 这种oring专用芯片,那里可以找到? 推荐一种,看看资料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power-switches/ideal-diodes-oring-controllers/products.html?keyMatch=ORING#3278=ORing%20controll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power-switches/ideal-diodes-oring-controllers/products.html?ke ...

但是你推荐的链接里,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啊

麻烦截图说一下吗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极管有压降损耗,如果能接受二极管压降后的电压和损耗,当然是可以的!对于大电流的,输出电压精度要求高一般还是用mos的,至少损耗无法接受。

网友:
学习学习防倒灌技术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电设备由多个电源供电,本电源有电流倒灌的可能,而本电源又不允许电流倒灌,则这个二极管就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但是你推荐的链接里,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啊 麻烦截图说一下吗

可以用无锡明芯微的理想二极管,MX5050T、MX5052S、MX16171、MX74610,可以到他们公司的网站上看,型号比较全,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