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开路集电极对地是什么状态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三极管发射结导通,集电极悬空,三极管导通吗,集电极对地导通吗?

网友A:
【集电极悬空,三极管导通吗,集电极对地导通吗?】

已经说了【集电极悬空】,那就不可能【集电极对地导通】。【集电极对地导通】,必须【集电极】与【地】之间具有某些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悬空,三极管导通吗,集电极对地导通吗?】 已经说了【集电极悬空】,那就不可能【集电极对地导 ...

那用普通探头去测试,怎么对地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用普通探头去测试,怎么对地是低电平?

【那用普通探头去测试,怎么对地是低电平?】

普通示波器探头接集电极,地线夹接地,测出集电极对地电压为零,很正常啊。你的探头没有接触集电极时,测量结果也是零。探头接触到电路板不导电部位,测量结果也是零。电路板不导电部位,显然【对地不导通】。

网友:
连回路都没有,压根就谈不上什么“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用普通探头去测试,怎么对地是低电平?】 普通示波器探头接集电极,地线夹接地,测出集电极对地电 ...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引线【悬空】,其在三极管内部可是通过PN结联接于基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你的示波器探头在未接触集电极引线时(在空气中)是【悬空】的,接触电路板上未导电部分时也是【悬空】的,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测量出来是什么?显然应该是零,实际也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

你说的【应该是不固定的】情况,在静电学中称为【孤立导体】,也就是单独一个导体,和宇宙其它部分没有任何电的联系。这种孤立导体,其电位并不是【不固定的】,而是有确定的电位,其电位与导体上带有的电荷有关。显然,带电荷量越多,其电位越高(绝对值)。如果带电荷量没有变化,其电位也不会发生变化。

当然,孤立导体只是理想情况,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再好的绝缘体也总有一点点漏电。我们只能近似做出一个孤立导体,在短时间内其上电荷变化很小,电位近似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

MOS管门极引线悬空,比较接近孤立导体,因为MOS管门极与MOS管基底之间是二氧化硅绝缘层,其绝缘性能相当好,其上电荷变化在几小时内甚至几天内检测不出来。但双极型三极管的PN结可没有这么好的绝缘性(漏电较大),所以双极型三极管集电极悬空,不能看成孤立导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怎么测试出来是零电平?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

孤立导体的电位,不能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量。因为万用表或者示波器都不是绝缘的,其输入电阻通常为10兆欧。10兆欧,在静电问题中显然是个导体。当你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某个近似孤立导体的电位时,该孤立导体上的电荷将通过这个10兆欧电阻迅速放掉,测量结果必定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相当于是悬空的,测试出来的电平应该是不固定的】 孤立导体的电位,不能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 ...

感谢版主,这个问题懂了!

网友:
那就相当于把一个PN结以正偏状态懸于电源一端。

芯片实体电阻不大,PN结自建势垒的阻抗也不是无穷大,相对于空间而言可视为短路,

所以,集极电位可说是跟基极相等,但以现今水平,这结果无法确立。

网友:
给集极加回上拉电阻,Ib减少吗?!

网友:
当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集电极时,集电极就不是悬空状态了。

网友:
关键是,BJT饱和时,Vce可比Vbe还低 !

如果集极悬空,Ie会不会如虛线所示那样,以先漂移再扩散的方式被拉到基极引脚來?!

补充内容 (2023-9-22 15:49): 除了 Vce可比Vbe低,还有就是,基区橫向电阻 rbb 非常大。

网友:
这类问题,目前还沒手段可供验证,只能脑补!

网友:
伪饱和状态!

集电结的基区通着电,算不上是孤立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