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产品线缆屏蔽线的接地问题

楼主:
电池产品线缆屏蔽线的接地问题

航空插头,电缆屏蔽线一定要接220V市电的地才算是接地?如果是电池供电的产品呢?屏蔽线接电池负极不算接地?

网友:
接外壳接大地 接负极是回路负极 大地是地

网友A:
歪个楼,这种航空插头有些需要铠装线, 需要线或者插头或者资料一起探讨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B:
屏蔽线接电池负极不算接地?不算

接地要看负极接地不接,比如外壳等

比如汽车电池的负极是和整个车壳子连为一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接电池负极不算接地?不算 接地要看负极接地不接,比如外壳等 比如汽车电池的负极是和整个车壳 ...

那就是没有网电源 就接不了地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没有网电源 就接不了地咯?

“那就是没有网电源 就接不了地咯?”

这句话不太懂

想说的是,楼主1楼说的是电池产品线缆屏蔽线的接地问题

航空线的屏蔽层应该接地或外壳地,电池做电源是一样的,不接地无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这种航空插头有些需要铠装线, 需要线或者插头或者资料一起探讨的,可以私信我。

铠装线  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有网电源 就接不了地咯?” 这句话不太懂 想说的是,楼主1楼说的是电池产品线 ...

我说的是接电池的负极  没有网电源的GND  算不算接地

网友:
没有网电源的地  这个时候用屏蔽线接在电路板的GND  也就是电池的负极  算不算接地?有没有改善线缆EMC超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