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车窗防夹系统中霍尔传感器的作用(汽车级霍尔传感器应用案例)

楼主:
汽车车窗防夹系统中霍尔传感器的作用(汽车级霍尔传感器应用案例)

电动车窗是指以电为动力,使车窗玻璃自动升降的车窗。它是由驾驶员或乘员操纵开关接通车窗升降电动机的电路,电动机产生动力通过一系列的机械传动。电动车窗系统是由车窗、车窗升降器、电动机和控制开关等组成。

车窗升降器是车门系统中实现车窗玻璃升降运动的车门附件,是调节车窗玻璃开度大小的专用部件,其功能是保证车窗玻璃平稳升降,并顺利地开启和关闭。

大部分汽车的车窗升降器都采用非常灵活的连杆来举升车窗玻璃,同时保持其处于水平状态。将小型的电动机连接到一个蜗轮和几个其他直齿圆柱齿轮,以产生较大的齿轮减速比,从而提供足以升起车窗的扭矩。

在车窗控制系统中,首当其冲的是安全性。当窗口上下移动时会产生200N-300N的力,瞬时力可达100N。若小朋友在玩耍过程中,将手、胳膊或腿等身体部位伸出窗外,并且此时驾驶员并未能及时注意到该情况,而将车窗关闭,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夹伤。为了防止窗户对人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电动车窗控制系统务必要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在车窗防夹控制系统中,霍尔传感器起着重要作用。

典型的电动车窗结构如上图所示,其中左侧显示了电动车窗的机械结构,并显示了车窗上行中所受到的电机举升力FA,密封条施加的摩擦力FF,自重FG,夹持障碍物时受到的阻力FO(即夹持力),汽车行驶于不规整路面发生颠簸,由于惯性造成的力FD。右侧为一集成了电机和霍尔传感器的防夹模块,防夹判断信息全部来自集成模块中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电动车窗防夹的工作原理,就是加装一组电流感应器,由霍尔传感器时刻检测电动机的转速。当电动车窗升起时,一旦电动马达转速减缓,霍尔传感器检测到转速有变化,就会向ECU模块报告信息,ECU模块向继电器发出指令,电路会让电流反向,使电动机停转或反转(下降),于是车窗也就停止移动或下降,因此具有一定的防夹功能,此类应用适合用双极锁存型霍尔传感器。

AH501/AH502/AH504/AH505是基于BCDMOS工艺设计的霍尔开关传感器。芯片包括温度补偿、比较器和输出驱动器。此外,机械应力对芯片的磁性参数影响很小,适用于工业环境和汽车应用,且符合 AEC-Q100 汽车电子行业测试标准。

AH501/AH502/AH504/AH505有三种封装形式:TO92S、Small-SOT23、SOT23,且封装符合 RoHS 标准,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行业中。

产品特征

(1)低功耗:2.5mA

(2)工作电压:2.7 V~30 V

(3)ESD 高达:±12KV

(4)有较强的抗机械应力特性

(5)温度范围:-40℃~150℃

(6)电源引脚具有反向电压保护

典型应用

(1)速度和 RPM 传感器

(2)转速表传感器

(3)流量传感器

(4)直流电动机

(5)电机和风扇控制

(6)机器人控制

(7)近距离传感器

(8)位置传感器

(9)安全扣带

(10)引擎盖/后备箱门锁

(11)天窗/活顶/后挡板/提升门启动

(12)刹车/离合器踏板

(1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

(14)变速器换挡

(15)刮水器电机

网友:
说到升窗器,我的上个月换了一个升窗器花了400大洋,这个东西成本高吗?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公司。
西安中科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总部位于西安高新区,研发中心分别位于英国Surrey和德国Freiburg, 是一家磁性传感器SOC芯片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涵盖器件设计,SOC系统设计,磁路设计,以及模块设计等。目前,公司已拥有10余项国内外专利。
公司拥有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研制开发了各类磁开关系列芯片,磁速度、方向传感器芯片,线性传感器芯片,以及磁编码器芯片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医疗以及家电等领域。
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和TS16949汽车级认证体系。

您提出的升窗器,是我们产品的应用端,其原理是靠伺服电机带动摇臂把手转动齿轮把窗提起来。它取代了传统转动摇柄升降玻璃。
霍尔传感器主要起到了检测电机运动和电路电流变化的作用。在车窗升降的过程中,霍尔传感器能够准确测量马达转动的圈数,从而确定车窗当前的行程位置,以便能够在车窗升降到限定位置时,能够及时关闭电源,停止电机。

升窗器成本主要分为人工,材料,机械加工等诸多方面因素,所以,这个需要您咨询一下升窗器相关公司,也可以在一些某宝、某东等专业平台查找一下相关的产品及价格进行参考。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公司。 西安中科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总部位于西安高新区, ...

也想知道2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