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边缘包地

楼主:
最近看到公司有一款板子,板子是一个四层板,有一层完整地,PCB板边缘包了一圈信号,这个信号通过一个1M电阻和1nf电容接到地,一个1nf电容接到电源,请问一下这样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包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就一个地的完整性

个人看法、、、、、、、、、、、

网友A:
到微波频段的电路高频板,

为解决电路内信号在PCB的板边产生边缘辐射问题,会这样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微波频段的电路高频板, 为解决电路内信号在PCB的板边产生边缘辐射问题,会这样整

“为解决电路内信号在PCB的板边产生边缘辐射问题”。请问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解决电路内信号在PCB的板边产生边缘辐射问题”。请问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吗

补充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板子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板子,包着板子的型号EARTH,通过裸露的焊盘和铜柱接到机盒上,机盒接大地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板子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板子,包着板子的型号EARTH,通过裸露的焊盘和铜柱接到机盒上,机盒接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解决电路内信号在PCB的板边产生边缘辐射问题”。请问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吗

刚才翻论坛看到了您的另一个回答,解答了我的疑惑

网友C:
目测螺丝孔接大地了,大地和电源地中间加了高压电容将电源地的高频干扰倒进大地里,1M大电容应该是安全放电用的,防止电源地和大地之间电压插过大。你看电脑主板其实也是这么搞的,USB和网口这类接口的屏蔽罩是通过电阻电容并联后接机壳,然后连接大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螺丝孔接大地了,大地和电源地中间加了高压电容将电源地的高频干扰倒进大地里,1M大电容应该是安全放电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帖所及可不是信号而是接大地回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噪声引入大地。之所以包一圈是为了工艺上的方便,同时也为了实现等电位,对降低噪声更有利。

网友:
会不会有一点屏蔽罩的作用,虽然没有盖上,还是有一点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