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解决SWDCLK、SWDIO配置为普通IO后不能下载固件...

楼主:
  1. 【新提醒】N32WB03x系列蓝牙芯片 产品简介
  2. 【新提醒】N32WB031 API函数使用说明
  3. 【新提醒】【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资源的下载
  4.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创建MDK模版
  5.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GPIO之按键与LED灯
  6. 【新提醒】【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串口+LOG分级打印
  7.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OLED驱动
  8.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驱动HS3003
  9.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SPI驱动墨水屏
  10.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点用 PA4后下载不程序

上面因为把PA4、PA5(SWDCLK、SWDDIO)配置给了LCD使用,造成了不能下载固件的问题。今天经过国民技术的帮助,成功的恢复了下载的功能。下面的解决方法分享如下:

1、用jlink V11(国民技术用jlink9)也可以。连接上开发板,断开板载的DAP-LINK。

2、利用国民技术给的擦除flash的脚本进行了擦除:

 运行ff.bat脚本后,按一下复位键,显示如下: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下载了:

 【经验教训】N32WB031这款芯片比较特殊,没有boot引脚,所以大家在IO选取时,尽量避开使用这两个IO。如果必须使用,在初始化引脚之前延迟几秒钟,万一需要下载固件时复位就可以下载。

网友A:
lugl4313820 精力充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gl4313820 精力充沛啊

把这个当饭吃呀,生命不断,奋斗不止!

网友B:
也可以在keil里配置烧录前先重启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keil里配置烧录前先重启设备

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你可以教一下我强何详细设置吗?

网友:
我很少用keil,可以把connect选项调整为under Reset试试。另外在keil配置connect来恢复swd被禁用的,是国民技术的工作人员说的。

详见,https://blog.csdn.net/qq_35547767/article/details/8424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