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颗LED,在使用PWM方波进行供电时,一直水平的电流供电时为什么LED上电压不同

楼主:
LED采用恒流驱动,在驱动LED时,如果采用200HZ的PWM方波电流给LED供电时,一颗LED上的电压仅仅为1.5V,PWM方波电流平均值为20mA. 而采用直接恒定的20mA恒定的电流给LED供电时,LED上的电压却升高到了1.9V,这是为什么呢 没想明白,有效的电流值是相等的,按理说有效的电压不应该也是相等的吗  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网友A:
【如果采用200HZ的PWM方波电流给LED供电时,一颗LED上的电压仅仅为1.5V】

这个【1.5V】,是用什么仪器,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200HZ的PWM方波电流给LED供电时,一颗LED上的电压仅仅为1.5V】 这个【1.5V】,是用什么仪器, ...

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的

那就对了。

方波为LED供电时,流过LED的电流当然是矩形波,而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的是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 方波为LED供电时,流过LED的电流当然是矩形波,而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的是平均值。

测得都是平均值呀,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流过20mA的平均电流,为什么最后平均电压不一样呢

网友:
pwm波是一天一放,所以电压是有波动的。你把pwm的点空比定为100%,它就会跟你直供一个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得都是平均值呀,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流过20mA的平均电流,为什么最后平均电压不一样呢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流过20mA的平均电流,为什么最后平均电压不一样呢】

据你说第一次是方波供电,假定占空比为50%,那么流过LED的平均电流为20mA,峰值就是40mA(脉冲的平顶部分)。但LED正向特性并不是线性的,电流加倍两端电压并不是加倍,而是比加倍要小一些。也就是说,方波供电时脉冲平顶部分LED两端电压不是1.9V的2倍,而是比3.8V要小一些(参考LED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其实各种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的形状都类似)。这样,方波供电LED两端电压平均值就会比1.9V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得都是平均值呀,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流过20mA的平均电流,为什么最后平均电压不一样呢

要想准确测量方波供电时LED两端电压,应该使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上读出的是瞬时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流过20mA的平均电流,为什么最后平均电压不一样呢】 据你说第一次是方波供电,假定 ...

明白了 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准确测量方波供电时LED两端电压,应该使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上读出的是瞬时值。

明天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我在想驱动LED 是用PWM方波更好一点,还是直接用100% duty的恒流更好一点

网友:
PWM测量时应该是个平均值,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你是想说时间域和空间域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