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PWM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PWM

一、主要API介绍

1.PWM初始化cyhal_pwm_init()

其中,cyhal_pwm_init_adv()的函数原型为

其中,cyhal_pwm_alignment_t枚举为

  1. PWM配置周期和脉冲宽度cyhal_pwm_set_period()

  1. PWM配置占空比和频率cyhal_pwm_set_duty_cycle()

  1. PWM启动cyhal_pwm_start()

  1. PWM停止cyhal_pwm_stop()

  1. PWM事件使能cyhal_pwm_enable_event()

其中,cyhal_pwm_event_t枚举为

二、PWM简易程序

功能描述:LED每0.5s闪烁一次

代码描述:

  1. 初始化PWM,输出引脚为P2_5

  1. 设置PWM的占空比为50%,频率为2Hz

  1. 启动PWM

VID_20230428_214457

PS: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测量波形的误差都在0.8%,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的原因,还是什么

main.c

网友:
大佬的评测,每期必看!

网友A:
这个波形是哪个地方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哪个地方测试的

测量P2_5(与user_led连接)与GND之间的电压波形,开发板上有直接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