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 这几个位置的LRC等器件的作用,以及是否有必要添加,或者说是否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参与回复

最近在做一个隔离电源转换器,看推荐电路如下图。大佬们帮忙看看 这几个位置的LRC等器件的作用,以及是否有必要添加?

1位置是二阶LC滤波吗,由于电流在5A左右,电感体积过大,1位置电感是否可以拿掉。

2位置CY接外壳 或者是大地吗

3位置手册上面说的是阻尼什么之类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并联一个LR呢

4位置是消除高频干扰吗,我怎么感觉会把隔离前后的高频信号导通,O(∩_∩)O哈哈~

网友A:
1,消除差模干扰的,2,4消除共模干扰的。3是消除滤波电感的高频噪声用的。如果仅仅验证功能以上原件可以不加。考虑量产产品以上原件都是为了改善电磁兼容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消除差模干扰的,2,4消除共模干扰的。3是消除滤波电感的高频噪声用的。如果仅仅验证功能以上原件可以不 ...

电磁兼容必须考虑呢,而且前一级还加了有源滤波器

网友:
电感滤波是否有必要,必须考察负载对电源噪声的要求,没有具体的要求指标,所有设计都无意义。另外,还得知道前级电源和DCDC本身的噪声情况,这些信息也没有。所以,你的问题1无答案。

问题2中涉及的符号指接大地。

问题3中之所以要用L1、R2与L4并联,估计设计者是考虑到L4的电感量较大,对输出侧电源的建立时间影响较大,所以要用小电感并联以改善。小电感串电阻则是为了加大阻尼抑制电源过冲。此设计是否有必要,与问题1相关,因条件不足,所以也无法判断。

问题4中的电容支路是为了平衡DCDC两侧的高频共模噪声,而前级电源与地间并联的都是小电容,其ESL较低(C18应为钽电解),由此可抑制高频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