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家用电器用什么显示器比较好

楼主:
中小型的家用电器用什么显示器比较好,OLED,LCD还是TFT?(不考虑数码管)

网友:
你得先分析需要显示的内容和观看距离才好选择。

网友A:
显示汉字,英文字母,数字,观看距离一米以内

网友:
TFT是LCD的一种,想显示效果好一些可以用LCD。

网友:
用什么显示器主要看你的显示内容都有什么,LCD的话都是定制的,TFT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汉字,英文字母,数字,观看距离一米以内

内容多少必须先确定。根据显示内容和观看距离即可确定显示文字或符号的大小,再结合显示内容的数量即可确定屏的尺寸。确定好屏尺寸后根据使用环境确定屏选择主动发光类屏还是反射屏,前者包括OLED类和TFT类(背光发光),后者则为普通LCD屏、电纸屏等。然后考虑产品功能和定位,选择彩色显示还是单色显示、快刷新还是慢刷新,结合功耗指标和价格即可最终选定。

网友:
要看产品用途了,比如冰箱操作的需要触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