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Y电容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中Y电容的问题

理解对吗,老师们还有什么可以指导的吗

网友A:
这样联接。电容两端导线都需要尽量短、宽,单独联接到两个【地】,不与其它导线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联接。电容两端导线都需要尽量短、宽,单独联接到两个【地】,不与其它导线共用。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