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你在读datasheet的时候,需要翻译吗?

楼主:
83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管管有个疑问,小伙伴们平常看datasheet的时候是喜欢看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呢?

英文版的datasheet大体上大家可以无障碍阅读吗?还是一般会直接复制段落内容交给翻译呢?

一般大家需要的时候是直接看在线的datasheet还是会下载下来看呢?

平常大家都是通过哪些途径去查找对应芯片的datasheet的呢?

补充个问题:大家一般下下来的datasheet都是用什么软件打开查看的呀?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是英文版的,需要翻译,我用的一般是WPS自带的翻译工具。

我一般会选择立创去查找芯片对应的datesheet。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下载下来看。翻译个别单词吧。立创去查找芯片对应的datesheet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英文版的,需要翻译,我用的一般是WPS自带的翻译工具。 我一般会选择立创去查找芯片对应的dateshe ...

哎???WPS有自带的翻译工具吗?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WPS有自带的翻译工具吗?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哎

  对的,目前我只在pdf上用过。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看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呢? -----有中文不看英文。

可以无障碍阅读吗?-----不能,

直接复制段落内容交给翻译呢?-----大部分不需要翻译,个别看不懂的复制,然后翻译。

看在线的还是下载?-----下载

查找对应芯片的datasheet的呢?-----alldatasheet,或芯片的官网,或搜索引擎。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都是看英文的,有中文对比着看,即使如ADI这些大厂,中文资料问题也很多。

至于datasheet,随便查,只找原厂名称,上官网下载,不是官网的经常少页数。

至于翻译么,有些单词还是要查的,整段就算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看Datasheet的时候一般不需要,基本上根据一些关键字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但是看 UG 或者 TRM 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翻译,UG里面描述非常详细,大段大段的英文有的时候感觉很啰嗦,其实有用的就那么关键的几句话。翻译成中文就快多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很多新的型号还是需要翻译的 纯英文 不熟悉的还是很难感觉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在线看,对于熟悉的datasheet,中文英都可以,对于新的,需要翻译,翻译的话用微信截图,然后翻译。

网友:
打开,本地的用wps,在线的一般都是浏览器,edg。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1、有中文的就看中文的

2、英文的也能看懂大部分,个别单词翻译

3、一般会下载下来,因为下次可能还会用到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有中文看中文,没有就翻译,主要的参数什么能看懂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有中文就看中文的,只有英文的需要翻译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C:
看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呢? -----有中文不看英文。 可以无障碍阅读吗?-----不能, 直接复制段落内 ...

一样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经常翻译,虽然知道大概意思,也得翻译一次,通篇有个基础了解,其实主要看的参数都知道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有中文版本的情况下优先看中文,没有中文看英文的也还可以,基本是一些常用的专业述语。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还是要看情况的,首先还是承认自己英语水平还是很差的,但是熟能生巧,比如自己常看到的专业名词,多看几遍以后也就认识,要是遇到自己不认识的,还是需要翻译的,要是哪个产家直接有中文手册,那是果断点赞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喜欢去官网下载datasheet,当然要翻译,文献翻译软件直接分屏翻译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宁可看英文版,中文版连下载都不下载。当然,近年来,国产IC多了,开始有良心了。对于国产IC看中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