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元件改成0201甚至01005 除了耐压、精度、贴片工艺 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
0402元件改成0201甚至01005  除了耐压、精度、贴片工艺 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
供货和交期,爬电,贴片出问题的dppm会高一些。

网友:
确实0402元件改成0201甚至01005 ,0402的还好说,

0201甚至01005要问清楚供应商交货期

至于耐压、精度、贴片工艺 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这些封装小的器件不常用,参数,可以问度娘看她怎么说

网友:
电阻封装大小与额定功率,小封装的一般额定功率小
电容容量和耐压也会有所不同,电容小封装通常是耐压比较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焊装工艺,0201还行,01005的有的贴片机不一定搞定

网友:
还有个问题,个别板子出问题了,工人能不能焊得了。

网友:
0201甚至01005不常用啊,主要考虑的还是会不会烧,功率不一样,其次就是性价比了

网友:
电阻封装大小与额定功率,小封装的一般额定功率小
电容容量和耐压也会有所不同,电容小封装通常是耐压比较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焊装工艺,0201还行,01005的有的贴片机不一定搞定

。这个回答,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