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EXTI中断实验

楼主:
第三篇 STM32H5 EXTI测试

一 首先来确认下EXTI需要用到的引脚

真的是没有找到原理图只能看Nucleo的介绍

外部EXTI引脚用的PC13

LED选用PF4口

二  EXTI介绍

EXTI监控指定GPIO口的电平翻转信号,当GPIO口的电平翻转时(可以配置上升沿、下降沿或者两者皆可),EXTI向NVIC发出中断申请,经过NVIC裁决后,MCU执行中断程序。

看下EXTI的结构框图

EXTI线的连接图

EXTI MUX selection

我们这一篇选用EXTI13 Line

三 创建工程

设置中断优先级

我这边就一个systick中断,所以中断优先级无所谓,往前随便设置一个

下面输出代码吧,

这样大概的工程就创建好了

下面需要自己添加一些代码

在main函数添加回调函数,按键按下灯翻转

四 测试情况

拍了一个小视频
STM32H5 EXTI

第三篇

网友:
开发板EXTI中断实验测试一般都是搞一下的,开发板测试的基础作业

网友A:
熟悉的MDK-ARM / CubeMX

H5好像挺新的,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悉的MDK-ARM / CubeMX H5好像挺新的,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更快更新吧。。。核心好像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悉的MDK-ARM / CubeMX H5好像挺新的,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目前看来就trustzone吧 M33的带

主频比M4高一些  内部时钟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