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硬件SPI1代码的问题

楼主:
先贴两段代码,第一段芯片是STM32F303ZET6: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SPI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1 */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EN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 CS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RST_GPIO_Port, RST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 CS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C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RS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RS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RS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STM32F103标准库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初始化SCK、MISO、MOSI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初始化CS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5500_S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W5500_S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 初始化配置STM32 SPI1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SPI_CPOL_Low;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1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PI_NSS_Soft;								//NSS由外部管脚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7;								//CRC多项式为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1寄存器

	SPI_Cmd(SPI1,ENABLE);	//STM32使能SPI1

我有两个疑问:

1.是不是STM32F303有SPI,I2C等功能时,不需要设置AFIO功能。

2.我看STM32标准库初始化硬件SPI时,把相应管教初始化为

GPIO_Mode_AF_PP,而自动生成的代码没有。是不需要初始化还是要自己添上?

谢谢!

网友:
有的啊,见代码:

  • /* 初始化SCK、MISO、MOSI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见代码:   /* 初始化SCK、MISO、MOSI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 ...

我是说STM32F303ZET6,设置硬件SPI的时候,自动生成的代码对应的IO口根本就没有初始化。

你说的大概是其他型号的吧

网友:
希望大家多分享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