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抗变换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
实验中要用到LC电路,具体就是在初始时刻给电容器充好电,这样就能在LC电路里得到正弦振荡波,但是实际中电感经常会有一定的内阻R_L,导致正弦波会很快的衰减。我们想用负阻抗变换器补偿掉R_L,让正弦波能够在较长时间(大概几秒)都能观测到,具体电路如下:

 图中令R1=R2,利用虚短和虚断可以得到R_ref和R_L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第二个运放处也令R3=R4,主要是为了令电流方向与电容处同向。)

然后在multisim14里模拟,也得到了应有的结果:

 但是我实际打出来的板子却根本没有模拟的波形,同样的参数设置下,电容器的波形为锯齿波的样式,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感激不尽!!

(如果问题能解决,可以商量价格)

网友A:
【具体就是在初始时刻给电容器充好电,这样就能在LC电路里得到正弦振荡波,但是实际中电感经常会有一定的内阻R_L,导致正弦波会很快的衰减。】

你的电路中有一个信号发生器,怎么会【很快的衰减】?无论信号发生器输出什么波形,也不会【很快的衰减】。

网友:
【很快的衰减】只可能发生于单脉冲激励LC回路的情况。而你上面的手绘图和下面的仿真图中都有信号发生器即信号源,不是单脉冲。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激励是不是单脉冲?如果是单脉冲激励,是会产生衰减振荡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两个运放?一个运放就可以产生负阻了,负阻值就是那个5欧电阻的阻值,两个运放似乎没有必要。那个解释(“第二个运放处也令R3=R4,主要是为了令电流方向与电容处同向”)看不懂。

网友B:
如果是单脉冲激励,要延长衰减振荡时间,负阻值必须小于LC回路中的损耗电阻,否则可能会自激。

另外,现在你电路中,反馈电阻是1000,RG=5,运放的放大倍数高达200。只要LC的端电压稍高一点,运放的输出立即饱和,此时所谓的负阻就不成立!建议减小反馈电阻(此时还要考虑运放的输出电流是否允许),或者限制LC的输出幅度。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是令两个反馈电阻不等。以楼主图中第一个运放为例,同相端看进去的负阻值是-R3*R1/R4,将R1加大而R3减小,则负阻值不变但是运放的增益下降。例如将R1与R3的阻值互换,则运放的增益仅为2,但是负阻值不变,仍然是-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是在初始时刻给电容器充好电,这样就能在LC电路里得到正弦振荡波,但是实际中电感经常会有一定的内 ...

您好,不好意思,这里是我表述不当。我们在实际实验的时候电路如下图,就是利用单刀双掷开关搭建的电容器先充电,然后接入后面电路得到正弦波形。

 因为实际实验里面补偿电阻(即上图的R1,草图的R_ref)是用的滑动变阻器,所以在原帖图中使用了方波信号(1-10Hz),主要就是为了在测试电路的时候方便观测波形,可以不断调节补偿电阻的大小。理想的效果就是在方波激励下,把滑动变阻器的阻值从0慢慢变大,可以看到电容器的波形衰减速度逐渐变慢,最后能够维持我们需要的时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不好意思,这里是我表述不当。我们在实际实验的时候电路如下图,就是利用单刀双掷开关搭建的电容器 ...

用一个机械开关作为激励,LC回路可以产生衰减振荡。具体作法,gmchen老师在4、5、6楼讲得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激励是不是单脉冲?如果是单脉冲激励,是会产生衰减振荡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两个运 ...

您好!

第一个问题,是单脉冲,我草图画的方波激励只是为了测试的方便,实际使用是单脉冲激励的,就是用单刀双掷开关连接出一个充放电电路,如下图:

      第二个问题:引入第二个运放的主要目的是让电路末端(灰色圈圈处)的电流方向与电感的电流方向一致。这么做是因为之后实验中灰色圈圈后面是接的一些其他电路而不是地,所以在测试的时候使用了两个运放。简单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从in、out(蓝色墨迹)两个端口看I_in=I_out;;V_out=V_in+I_in*R_1,中间的元件只起到补偿电感内阻的分压的作用,不会对后面电路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是令两个反馈电阻不等。以楼主图中第一个运放为例,同相端看进去的负阻值是-R3*R1/R4,将R1加 ...

您好,您的这个方法我确实没有想到,马上去试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脉冲激励,要延长衰减振荡时间,负阻值必须小于LC回路中的损耗电阻,否则可能会自激。 另外,现 ...

好的好的,我两种方法都会尝试。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机械开关作为激励,LC回路可以产生衰减振荡。具体作法,gmchen老师在4、5、6楼讲得很清楚。

嗯嗯,我会按照gmchen老师的建议尝试一下,也感谢您的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会按照gmchen老师的建议尝试一下,也感谢您的不吝赐教!

其实,只要引入一定量的正反馈,就可以抵消LC回路中的损耗(包括示波器接在电容两端产生的损耗),使得衰减振荡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正反馈量不能过大,大了就会产生持续的自激振荡,必须使环路增益非常接近于1而小于1,才会使LC回路衰减很慢,这需要仔细调整。单独一个三极管即可实现接近于1的正反馈,但单独一个三极管无法实现负阻,要实现正反馈只能互感耦合或者电容分压耦合,电路稍麻烦。用两个三极管可以实现负阻,但也仍然要仔细调整才能够让环路增益接近于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 第一个问题,是单脉冲,我草图画的方波激励只是为了测试的方便,实际使用是单脉冲激励的,就是 ...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负阻电路的结构是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直到地的阻抗为负阻,其值为 -(正反馈电阻×运放反相端对地电阻÷负反馈电阻)。

现在这样接法,问题有二:

1,那个电阻R2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增加了电感的内阻。

2、下面这个运放等效为一个负阻,但是其负阻值与灰色圈处接入的电路的阻抗有关,而且这个负阻值与R1串联,使得R1的有效阻值改变,究竟改变后的阻值是正还是负取决于灰色圈处接入的电路,从而使得整个负阻电路的等效阻抗是正还是负也取决与后面接入的电路。这个做法似乎与楼主原先的想法南辕北辙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后面接入的是什么。最好的做法是只用一个负阻电路,后面的电路从别的地方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负阻电路的结构是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直到地的阻抗为负阻,其值为 -(正反馈电阻× ...

1、因为模拟的时候电感L1是无内阻理想电感模型,所以我加了一个R2,也就是R2和L1一起组成一个实际电感模型。

2、这样的话,好像问题确实复杂了一些。感谢您的建议,我看一下我的物理模型能不能把第二个运放省去。

网友C:
更新:按照gmchen老师的两个建议,我分别进行了一些尝试,不过结果不尽人意,仍然没有办法工作QAQ。。。。

首先,我重新把要实现的模型尽可能的简化了一下,最后化简到极致的电路是下图这样:

即给C1一个单脉冲激励,能够看到C1和C2的电压反相振荡,而实际电感往往伴随这一些内阻,所以想要用负阻抗变换器等效出一个负阻与电感的内阻相抵消。

在这个基本电路的基础上,我按照gmchen老师的建议对负阻抗变换器进行了一些优化,调整了负反馈电阻的大小同时降低输入信号的幅度来适应运放的输出幅度,最后得到的电路图如下:

但是这个电路的实际效果也与模拟结果相差甚远,在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运放输出端的电流异常的大,(局部放大图如下)

  按照基尔霍夫定律,运放输出端的电流应该等于两个支路电流的和,但是在图中支路电流分别为-9.32mA,-186uA,而运放输出端却是1.95A,远大于(-9.32mA)+(-186uA),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引入一定量的正反馈,就可以抵消LC回路中的损耗(包括示波器接在电容两端产生的损耗),使得衰减 ...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电路方便的验证才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属于模电新手。您说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您可以具体讲一讲这个补偿的思路或者告诉我哪里可以进一步找到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物理专业,应该更清楚加入正反馈使得LC回路的衰减变慢阻尼减小。

模拟课程中有一部分讲到正弦波振荡电路。正弦波振荡电路起振的条件有两个,分别是相位条件和振幅条件。相位条件是说环路相位移动一定是2π的整数倍,振幅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专业,应该更清楚加入正反馈使得LC回路的衰减变慢阻尼减小。 模拟课程中有一部分讲到正弦波振荡电 ...

噢~我想起来了,模电确实讲过这个内容,我去复习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相位条件暂且先不谈,只说振幅条件。既然产生稳定振荡的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那也就是说,环路增益小于1时不能产生持续的稳定振荡。我们看看环路增益小于1时会发生些什么。

环路增益为零(没有反馈),显然LC回路受到单脉冲激励后会产生衰减振荡,其衰减程度由LC回路中的损耗决定。当环路增益等于1时,LC回路受到单脉冲激励后振荡幅度不会变化,是稳定的正弦波。当环路增益大于零但小于1时,LC回路受到单脉冲激励后,LC回路的衰减恰在环路增益为零和1之间,即衰减程度比无反馈时要慢,但仍不能维持稳定的等幅振荡。环路增益越接近于1(但小于1),衰减越慢,越接近等幅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现在很少有人搞收音机了(前两天倒是有一位网友问直放收音机)。收音机中有一种叫【再生】电路,就是将LC回路中耦合到的广播电台信号放大,且同时将一部分放大后的信号反馈到LC回路。这个反馈量必须仔细调整,务使环路增益接近于1但小于1。大于1将产生等幅振荡,广播电台的信号远小于这个等幅振荡信号,于是广播信号就听不到了。远小于1(接近于零)则不能起使LC回路衰减变慢的作用。反馈量调整合适,收音机的灵敏度可以增加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前面13楼曾说【单独一个三极管无法实现负阻】,那是因为单独一个三极管通常接成共发射极电路,而共发射极电路输出与输入反相。反相当然没办法形成正反馈(用变压器耦合则可以,实际上是利用变压器反相)。两个三极管级联,就可以实现输出与输入同相而实现正反馈从而实现负阻。不过分立元件构成的放大电路非常不稳定,其增益受各种因素影响太大,甚至环境温度变化几摄氏度都会使得增益产生可观的变化。所以13楼我说需要仔细调整,其实还应该补充说应该随时调整,否则环境温度变化了,环路增益也变化,那么引入的负阻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相关资料很多,不过都是模拟电路教材。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434页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物理方面,力学中只讲阻尼振荡,一般不会讲加入反馈使衰减变慢。这是因为,反馈是靠线性放大实现的,而机械上线性放大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放大】是真空管出现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是电子技术。机械上实现等幅振荡的例子有机械时钟(无论是摆锤钟还是摆轮钟),但那里的反馈是单脉冲式的而非线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抱歉忽视了您的建议,导致没有及时回复您。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 ...

我曾在本论坛发过一篇正弦振荡电路杂谈(三),里面多少涉及这个问题,聊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理方面,力学中只讲阻尼振荡,一般不会讲加入反馈使衰减变慢。这是因为,反馈是靠线性放大实现的,而机 ...

嗯,物理确实不会提到反馈的部分。我们学校为了“综合发展”,专门给物理专业还设置了模电数电,所以我也算是知道一些正弦波振荡电路,只不过已经学过很久了,一时没记起来。我参考您给的贴子复习一下,感谢您能抽时间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新:按照gmchen老师的两个建议,我分别进行了一些尝试,不过结果不尽人意,仍然没有办法工作QAQ。。。。 ...

这个电路还是错的!

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所谓的“负阻”电路一定是对地的,不能那样悬空着用。你用两个电路串联更加错误。

前面9楼所说的加第二个电路是为了“让电路末端(灰色圈圈处)的电流方向与电感的电流方向一致”,这句话我一开始没听懂,现在看了你手绘的图采算明白你的想法。

这个所谓的“负阻”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其工作原理就是运放的输出以正反馈的形式向运放同相端补充能量,所以从运放的同相端看进去,其阻抗是“负”的,但是这个负阻一定是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
其实,你要的仅仅是减小LC回路的损耗,也就是提高LC回路的Q值。按照你的电路中的元件数值,振荡频率大概在kHz范围之内,而常见的电感的Q值在几十到100,所以其内阻完全没有你电路中那个5欧那么大,最多也就几十毫欧姆,所以是否真正要这个正反馈补偿都很难说。

网友:
退一万步说,即使要做补偿,也完全可以采用前面张老师所说的办法,搞一个正反馈(就是以前收音机里的那个“再生”)就可以了。

具体办法就是在那个电感上在绕一个次级线圈,然后电感上的信号放大后以正反馈的相位关系返回到那个次级线圈。从原理上说,次级线圈与原来的电感构成一个变压器,变压器的总等效损耗电阻是变压器初级损耗电阻与所有次级的损耗电阻的和,由于加入正反馈信号以后的那个次级的电阻是负的,只要负阻值控制得当,就可以使得初级的总等效损耗电阻接近0(过头了就是振荡器)。

网友:
由于这个方法的反馈信号与LC回路之间没有直流联系,所以不会影响原电路的所有工作状态,同时那个放大电路也不存在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只要注意了相位关系,电路比较容易实现。

顺便说一下,现在你的这个电路不仅在原理上有问题,其直流工作点也是有问题的(这一串运放构成的电路两头都是悬空的),估计这就是那个运放的输出电流不对的原因。

网友:
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负阻电路下面一定要接地。

这个负阻电路不是一个物理上的实际电阻,它仅仅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只是写出它的阻抗表达式时前面有个负号,也就是说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电流与电压方向相反而已。

既然是一个正反馈电路,那么就必然要找一个参考点,也就是地。所以这个电路是必须接地的,不能像一个物理上存在的真实电阻那样随便接。

举个例子:若定义此电路中那个正反馈电阻(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为R1,那个负反馈电阻为R2,那个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为R3,那么经过计算可知,从运放同相端看进去,电压除以电流即看进去的阻抗是-R1R3/R2,即可以等效为一个负电阻。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负电阻,那么在R3下面再串联一个正电阻后,只要那个正电阻足够大,串联后的阻抗总可能变为正电阻。但实际上串联一个电阻后是将那个R3增大了,从前面那个公式看,非但没有变为正电阻,而是变为一个更大的负电阻!

网友:
再回过来看楼主的电路,且不说将两个负阻电路串联,就单独看下面这一个电路(U1B以及R5、R6与C1),它构成一个正反馈电路,从U1B的同相端看进去,其输入阻抗为 j*R5/(R6*2*pi*f*C1),也就是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

然后这个电感再与上面的R2串联,作为上半部分正反馈电路的一部分,最后在U1A同相端看进去,将是一个相位随频率改变的复阻抗,根本不可能是一个负阻。

网友:
其实,这个负阻电路也不是不可以用。为了说清楚其用法,先说一下电阻与电抗的串并联等效。

一个电阻与一个电抗串联,其总阻抗可以写为RS+jXS,其中RS是以串联形式出现的电阻,XS是以串联形式出现的电抗。同样,一个电阻与一个电抗并联可以写为(RP*jXP)/(RP+jXP)。令这两个复阻抗相等,就可以得到电阻与电抗的串并联变换。所以,楼主需要在电容C1上串联一个负阻,可以变换为在C1上并联一个负阻。

网友:
根据这个想法,楼主的做法应该是:

保持原始的C-L-C结构不变,在第二个C(即电路图中C1)接电感L的位置,接入一个对地的负阻电路,就是将一个负阻与电容C1并联。根据阻抗变换原理,这个负阻可以等效为与C1串联的负阻。当然阻值不是原来的了,也要进行变换,变换以后的串联负阻值将远小于并联负阻值,所以这个负阻电路的负阻值应该取得很大。

网友B:
本来不想展开了,但既然已经写到这里就索性写完它。阻抗串并联变换的公式是:

RP=(1+Q^2)RS,XP=(1+1/Q^2)XS。其中RP与XP是并联形式的电阻与电抗,RS与XS是串联形式的电阻与电抗,Q是电路的品质因数,Q=XS/RS=RP/XP。

当Q足够大时,RP近似等于RS*Q^2,XP近似等于XS。也就是说,在高Q电路中,串并联变换后的电抗(电容或电感)不变,电阻值变化Q平方倍。

在LC谐振回路中,Q=[sqrt(L/C)]/RS,其中sqrt是平方根,L与C是回路中总电感与总电容,RS是LC回路中以串联形式的总损耗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不想展开了,但既然已经写到这里就索性写完它。阻抗串并联变换的公式是: RP=(1+Q^2)RS,XP=(1+1/Q^ ...

好的好的,我马上按照您的思路探究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物理确实不会提到反馈的部分。我们学校为了“综合发展”,专门给物理专业还设置了模电数电 ...

在18楼你说【因为我其实是物理专业的,只是一些物理理论可以用LC电路方便的验证才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我猜你是指机械振子与LC回路的比拟,如上图。

二者的微分方程,从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既然方程形式完全相同,那么其解也必定完全相同。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实现【再生】即接近于产生振荡的电路如上图。

图中L、C构成谐振回路。C1是隔去直流的电容,为避免三极管T基极短路到地而设。电阻R供给三极管T必要的基极电流,使三极管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B是直流电源。绕组L1与电感L之间具有磁耦合。左边竖直粗黑线表示具有磁耦合,不一定是L1与L绕在同一磁芯上。

此电路忽略了所有其它元器件,例如从三极管T取出放大后的信号的电路。

调整L1与L的互感,即可使该电路接近于产生振荡但又未产生振荡。调整耦合程度最简单的方法是调整L1与L之间的距离。距离远则耦合弱,离产生振荡远,距离近则耦合强,可能达到临界点或者超过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则产生振荡。

网友:
该电路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形。前帖电路,三极管T从LC回路取得信号是靠在电感上抽个头,即所谓自耦变压器形式。当然也可以令三极管基极改从单独的绕组与LC回路耦合取得信号,如下图所示。三个绕组同名端必须如图中标注,否则不能形成正反馈。

网友:
这个电路还可以改成所谓三点电感式(哈特莱振荡电路),如下图。但此图要调整反馈量比较困难,需要另外想办法。

当然,也可以构成三点电容式电路。你用运放加入正反馈的的电路,实现初始单脉冲激励就是用一个电感和两个电容。要构成三点电容式电路(考毕子振荡电路)比较方便。

网友:
甚至可以将LC回路放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上,作为三极管集电极的负载,如下图。该图复制自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底四版》412页。不过,LC电路两端均不接地,要取出LC回路信号稍麻烦。

网友:
其实,以当前的工艺技术而论,要降低LC回路的衰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gmchen老师所说,用一个运放构成为LC回路带来负阻的电路。只要按照gmchen老师所说的办法去做,不可能不成功。

网友:
用一片性能稍好的运放,例如你采用的5532,比用分立元器件省事太多了。分立元器件电路的调整,太麻烦了。

网友:
上面运放组成负阻器,下面运放的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