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60是一个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拆开了一个手持式3v燃气点火器,里面有一个元件外形类似二极管,标称值K160,不知是什么元件,请老师帮忙

网友:
拍个照片

网友:
发一个图片,元件是立的那个类似二极管形状的元件

网友A:
貌似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具体可以看看它的标识,是否是1.5KE16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瞬态抑制二极管

再给你一个根据板子画的图,画的不一定正确,那个k160,用FR107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一个根据板子画的图,画的不一定正确,那个k160,用FR107不好用

如果是瞬态二极管,把这个管子摘掉,应该还可以工作,可是摘掉后不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瞬态二极管,把这个管子摘掉,应该还可以工作,可是摘掉后不工作了。

因为“类似二极管,标称值K160”按标称怀疑是瞬态抑制

如果是瞬态抑制放到这里也不一定对

用FR107不好用是什么意思,打不着火?

网友A:
或者升压电感线圈参数就不对,电路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类似二极管,标称值K160”按标称怀疑是瞬态抑制 如果是瞬态抑制放到这里也不一定对 ...

用FR107不打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升压电感线圈参数就不对,电路就不对

线圈是原装的,电路是按照实际电路画的,点火器是完好的,就是看看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一个根据板子画的图,画的不一定正确,那个k160,用FR107不好用

【再给你一个根据板子画的图,画的不一定正确】

图中标注K160那个元件,可能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圈是原装的,电路是按照实际电路画的,点火器是完好的,就是看看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管子。

实际电路抄画的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元件比较偏门,是 高压触发二极管

高压触发二极管是点火器电路的关键触发元件,专门应用于(灶具)煤气点火器,天然气点火器电路。

下面的图里没有K160,但是有类似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件比较偏门,是 高压触发二极管。 高压触发二极管是点火器电路的关键触发元件,专门应用于( ...

谢谢老师专业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抄画的有问题

这个电路没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问题哦。

楼主画的图不见得对

应该是双向高压触发二极管,专用于点火器脉冲那种

网友A:
这种高压双向触发二极管,和可控硅很像,但没有门极触控,

外部电压高于它的击穿电压Vbo是,就瞬间产生雪崩,然后通过后面电容充电,到后面的升压变压器产生的高压脉冲电压到点火器

点火原理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压双向触发二极管,和可控硅很像,但没有门极触控, 外部电压高于它的击穿电压Vbo是,就瞬间产生 ...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