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定制件且带麻点是否可以贴装

楼主:
小白,请教大家。像图示这种不锈钢小件,4.0*40*1.0mm,而且会打麻点,这种贴片机能吸得稳定吗?有什么风险?

网友:
破不破真空看你接触面,麻点凸起还是凹陷,真空吸嘴软不软 形变多少?pick up的速度变化斜率?

网友:
4.0*40*1.0mm的长40够呛了

再说你的麻点是什么点

不是平面不一定能吸住

网友:
需要适当的吸嘴配合。

网友:
好的,那我谨慎些,把平面做大些,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