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边在计算变压器的最大磁密度时,这个Br是饱和磁通密度还是剩余磁通密度

楼主:
不太懂看哪个是判断最大磁通密度有没有超规格,还是看那个曲线,看曲线横坐标电场强度又怎么看

网友:
【这边在计算变压器的最大磁密度时,这个Br是饱和磁通密度还是剩余磁通密度】

既不是手册中列出的饱和磁通密度,也不是手册中列出的剩余磁通密度,而是在这样的电压、频率、铁芯截面积……之下铁芯中产生的最大磁通密度。

网友A:
【不太懂看哪个是判断最大磁通密度有没有超规格,还是看那个曲线,看曲线横坐标电场强度又怎么看】

首先,根据电压、频率、铁芯截面积……计算出来的最大磁通密度不允许超过手册中列出的饱和磁通密度,正如计算出来的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不允许超过手册中列出的正向电流一样。不仅不能超过,还要留出相当的余量。对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来说,频率比较高时只能用到手册中列出的饱和磁通密度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否则铁损太大,铁芯虽未饱和,发热已经过甚。

其次,横轴不是【电场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看哪个是判断最大磁通密度有没有超规格,还是看那个曲线,看曲线横坐标电场强度又怎么看】 首先 ...

是磁场强度吧,那老师我是不是比如选择NH2B的磁芯,最大磁通密度就选择它100℃时即390的1/3就行吗?这边饱和磁通密度是峰峰值吗?就是在估算最大值时是不是390/2再说,因为我记得磁滞曲线波形是峰峰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磁场强度吧,那老师我是不是比如选择NH2B的磁芯,最大磁通密度就选择它100℃时即390的1/3就行吗?这边 ...

【我是不是比如选择NH2B的磁芯,最大磁通密度就选择它100℃时即390的1/3就行吗?】

最大磁通密度选择多少,与你使用的频率有关。频率较低时可以选择得高一些,频率较高时就要选择得低一些,因为频率高时在同样的磁通密度下铁损较大,为使铁芯不致发热过甚,就要选择较低的磁通密度。当然,为降低发热而选择过低磁通密度会使铁芯体积过大,所以应该折中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磁场强度吧,那老师我是不是比如选择NH2B的磁芯,最大磁通密度就选择它100℃时即390的1/3就行吗?这边 ...

【这边饱和磁通密度是峰峰值吗?】

是峰值,不是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