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存储器(FRAM)

楼主:
铁电存储器(FRAM)
SI和SO都接在了主控MCU同一个IO口上面  怎么回事?SPI和IIC不都是SCK、DIO、VCC、GND  四根线通讯吗?怎么要接那么多脚到MCU的I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50407/1457707272442.pdf

网友:
建议好好了解一下SPI和IIC通信的基本东西

网友A:
还是简单说一下吧

“SPI和IIC不都是SCK、DIO、VCC、GND  四根线通讯吗”
SPI接口是一种时钟和数据同步的串行接口,应使用SO、SI、SCK、CS四个引脚,可与任何具有SPI接口的MCU直接连接。
对于没有SPI接口的MCU,SPI可以与普通I/O口相连

网友:
用IIC进行数据传输的,操作基本是由SDA和SCL这两个引脚的状态来实现的,有4个状态,,,开始、停止、数据传输、应答

网友:
IIC/I2C数据线是2条线SCK、SCL,

SPI是三条数据线SO、SI、SCK,

通常每个芯片都有CS控制线,有些芯片还有地址线

网友:
学习到了。

IIC/I2C数据线是2条线SCK、SCL,

SPI是三条数据线SO、SI、S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简单说一下吧 “SPI和IIC不都是SCK、DIO、VCC、GND  四根线通讯吗” SPI接口是一种 ...

我要问的是SI和SO这样接在一起不是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