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板子写TCP客户端拼不通

楼主:
我有一块F103C8T6的板子,有例程,可实现正常TCP客户端通信。

发送函数为:

void SPI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SPI_I2S_SendData(SPI1,dat);//写1个字节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数据寄存器空
}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x));

  /* Write in the DR register the data to be sent */
  SPIx->DR = Data;
}

FlagStatus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
{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x));
  assert_param(IS_SPI_I2S_GET_FLAG(SPI_I2S_FLAG));
  /*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specified SPI/I2S flag */
  if ((SPIx->SR & SPI_I2S_FLAG) != (uint16_t)RESET)
  {
    /* SPI_I2S_FLAG is 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 SPI_I2S_FLAG is reset */
    bitstatus = RESET;
  }
  /* Return the SPI_I2S_FLAG status */
  return  bitstatus;
}

接收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W5500_1Byte(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char i;

	GPIO_ResetBits(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READ|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GPIO_SetBits(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return i;//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
}
uint16_t SPI_I2S_ReceiveData(SPI_TypeDef* SPI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x));

  /* Return the data in the DR register */
  return SPIx->DR;
}

我另一块板子F303ZET6,用STM32CubeMX生成TCP客户端初始化代码。

生成的发送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接收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我的发送函数:

void SPI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Data[1];
	Data[0]=dat;
	HAL_SPI_Transmit(&hspi1, Data, 1, 1000);

}

接收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W5500_1Byte(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char i;
	uint8_t pData[1]={0};

	HAL_GPIO_WritePin(W5500_SCS_PORT, W5500_SCS,GPIO_PIN_RESET);//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READ|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HAL_SPI_Receive(&hspi1, pData, 1, 1000);
	HAL_SPI_Transmit(&hspi1, 0x00, 1, 1000);
	HAL_SPI_Receive(&hspi1, pData, 1, 1000);
	i=pData[0];
	HAL_GPIO_WritePin(W5500_SCS_PORT, W5500_SCS,GPIO_PIN_SET);
	return i;//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
}

程序下载进去,拼不通。

仿真:

卡在这条语句。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呀?谢谢!

网友:
顶一下,等待知道的网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