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的脉冲变压器

楼主:
这种升压的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成高频变压器?

还是说两个绕组必须工频的?升压变压器可以做成两个绕组吧?简化了工艺,我看很多开关电源的芯片已经不需要辅助绕组,就跟图中这种升压变压器类似。只不过开关电源一般做成降压的模式。

网友A:
楼主确定下面配图是升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下面配图是升压电路?

从图上的电路来说,可以是升压也可以是降压,具体是哪 种取决于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的变比。

此图典型的升压应用就是脉冲点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的电路来说,可以是升压也可以是降压,具体是哪 种取决于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的变比。 此图典 ...

升压是可以的,

是因为可能通过改变初次级匝比来实现。

但是楼主的配图是反激,即使反激也是可以升压的,但又不谈初次级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