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为什么只能承受1W的功率?

楼主:
频谱仪一般只能承受比较低的功率,例如1瓦(W)左右。这是因为频谱仪内部的电路元件和接收器件只能承受一定范围内的功率,过高的功率会导致器件受损或烧毁。此外,频谱仪用于频率分析,而功率过高的信号可能会使得频谱仪饱和,使得频率分析结果失真。因此,使用频谱仪时应该注意信号功率不要过高,以免对仪器造成损坏,并且应该选择适当的增益和衰减,使得被测信号的功率范围在仪器可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A:
频谱仪接收口应该都会有保护吧?要不一个那么贵,不应该那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接收口应该都会有保护吧?要不一个那么贵,不应该那么容易烧。

主要是看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是最大输入一W,应该有什么指标被参数化个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