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TM32CubeMX生成的USB代码(HK32F103CBT6)不正常,该如何修改

楼主:
芯片是HK32F103CBT6。STM32CubeMX生成的USB代码编译并烧录到HK32F103CBT6后,无法被电脑识别为CDC设备,

 该如何修改USB的描述符,让电脑能正常识别?

网友:
程序卡在MX_USB_DEVICE_Init(); 无法进入 while (1)

网友A:
USB总线需要上拉电阻来判断是否有设备连接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是否有上拉

或者新品内是否内置上拉电阻

网友:
没装驱动吧

网友:
看下两者手册,看下区别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总线需要上拉电阻来判断是否有设备连接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是否有上拉 或者新品内是否内置上拉电阻 ...

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
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B:
vpc要驱动的,堆栈也要开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vpc要驱动的,堆栈也要开大一点

用STM32F103C6T6,电脑可以直接认到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