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 4 口的 usbhub

楼主:
前些天淘了几个4口,usb2.0 的 usbhub,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usbhub 使用了半透明外壳,看起来比那些普通塑料外壳的更有质感,整体做工也比较精致。

反面有两个强磁铁,可以方便的吸附在PC机箱上,也可以在做拆解或实验时吸附一些小螺丝、螺丝刀。

接口是古老的 miniUSB 接口,还有一个专用的电源输入用于增加USB输出功率,方便带动移动硬盘等大功率设备。

4个扩展的USB口,长边一侧有3个,另外一个短边一个,结构紧凑。

拆解也很容易,揭开反面不干胶贴纸,取下螺丝就可以无损拆开

PCB板比较简洁,但是该有的保护都有,主要器件集中在正面,反面只有阻容。

电源看起来是一个3.3V的稳压器(没有去查型号)

主芯片是 NEC 的 720114,多年前随着 NEC 并入瑞萨,已经很少见了,在digkey上可以找到一点资料:

https://www.digikey.com/htmldatasheets/production/748700/0/0/1/upd720114.html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顶一下楼主。

网友A:
这个有点岁月的痕迹了吧。不错不错!

网友:
为什么是30M呢

网友:
这颗芯片要求的是3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岁月的痕迹了吧。不错不错!

使用miniUSB的肯定是古老的设备了,不过目前看稳定性不错,特别是磁吸很方便

网友B:
好用就行,不过这个不需要外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就行,不过这个不需要外接电源吗?

小功率设备可以不接,usb供电就足够,另外有一个DC 5V的输入口。

网友C:
话说为啥HUB都是4口的,没有5口,6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为啥HUB都是4口的,没有5口,6口的

因为一般芯片是1扩4的,如果扩展的usb在拿一个出来,就可以变成1扩7了。

网友:
老实说,这样的帖子居然靠前,感觉意义不是很多,不知道论坛是什么方式

网友:
这确实有些年代了,家里还有些STM8开发板用的Mini USB的口,算是废了

网友D:
网上开源的很多,学者做了一个3.0的,结果速度一直上不去,也就是个2倍2.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开源的很多,学者做了一个3.0的,结果速度一直上不去,也就是个2倍2.0

速度主要看芯片。2.0的简单便宜,3.0的要求高不少。其实如果不是做移动硬盘这样的大量数据传输,只是接鼠标键盘仿真器,2.0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主要看芯片。2.0的简单便宜,3.0的要求高不少。其实如果不是做移动硬盘这样的大量数据传输,只是接鼠 ...

是的,我这不是笔记本上USB口是有一个空闲了,想着拓展一下,平时就是键鼠得配套,但是偶尔也会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