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是一个单管Boost的PFC拓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
1.这边画框的是RCD吸收回路,电阻初始值设置的2k阻值,电容是470×2的容值,就是这个RC值一般怎么确定?然后在整改RE测试时一般我看他们调整R变小,C变大,这是什么原理?

2.这边机台是AC输入,经过整流桥后是PFC电路,就是想问,如果使用示波器,不采用隔离手段,用普通探头,可以直接接在PFC的地吗???

网友:
【2.这边机台是AC输入,经过整流桥后是PFC电路,就是想问,如果使用示波器,不采用隔离手段,用普通探头,可以直接接在PFC的地吗???】

不行。

网友:
2K电阻肯定没啥用了!这个电路主要就是MOS关断时刻,线路寄生电感的能量充到电容中,在MOS彻底关断主二极续流的过程把刚才充的能量通过电阻释放到母线和自身消耗一些。电阻太大无法能量及时释放,电容电压越来越高,吸收电路就没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