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问题

楼主:
先说下碰到一个什么问题:

有一个大的原理图,里面有个FPGA芯片和CF卡连接存数据。

有一个小的原理图,里面有两路模拟信号进一个ADC芯片(芯片有四路ADC,一路14位并行输出口),ADC输出去DSP芯片,然后进CF卡。

现在想要把小原理图添加到大的里面,ADC的并行输出直接接FPGA,然后也进到大原理图的CF卡。

问题是FPGA一点都没接触过,为了短时间完成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把FPGA与单片机对比来看,查找资料对应下。

比如,我不会嵌入式程序,但是可以从单片机数据手册的引脚默认功能设计电路,FPGA有没有这样?比如某些引脚默认可以当成并行口,有些引脚默认是串口通信用?

还有,为什么Intel的FPGA查出来的没有引脚介绍,就是统一的电气特征?型号:10M40DCF484I7G

网友A:
所有FPGA都没有类似的引脚配置,因为IO点除了模拟专用的以外,它的功能你可以随便实现。

网友B:
看来楼主从未接触过FPGA,基本概念都不知道,找会的人合作吧,这至少不是你目前能承担的事。

网友C:
"不会嵌入式程序,但是可以从单片机数据手册的引脚默认功能设计电路,FPGA有没有这样?"

应该看看FPGA的硬件手册

ADC的并行输出直接接FPGA和单片机不太一样,

在FPGA中,为提升信号的抗干扰,ADC和FPGA的连接应该是用差分信号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从未接触过FPGA,基本概念都不知道,找会的人合作吧,这至少不是你目前能承担的事。

是啊,这个事确实不该我承担,我们项目经理纯粹是矮子群里拔将军,强行给安的,他认为原理图都有了,加进去很简单的。。。。。。。。

版主,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不需要学编程,只需要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嵌入式程序,但是可以从单片机数据手册的引脚默认功能设计电路,FPGA有没有这样?" 应该看看FP ...

关键连个手册都找不到,intel的官网天天翻,找到的都是电气指标,就没有引脚定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有FPGA都没有类似的引脚配置,因为IO点除了模拟专用的以外,它的功能你可以随便实现。

现在的FPGA中不是集成了SOC,PCI什么的系统,最近在查资料,感觉FPGA中也可以直接调用现成的。所以就认为有电源引脚,时钟引脚,专门的各种通信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个事确实不该我承担,我们项目经理纯粹是矮子群里拔将军,强行给安的,他认为原理图都有了,加 ...

很遗憾,没有这样的资料。如果有,编程都不存在了。哪怕从未听说FPGA,仅用逻辑思维就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连个手册都找不到,intel的官网天天翻,找到的都是电气指标,就没有引脚定义的。

那你不想想,为什么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FPGA中不是集成了SOC,PCI什么的系统,最近在查资料,感觉FPGA中也可以直接调用现成的。所以就认为 ...

既然没见到有,那你首先该怀疑的是你自己的“认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见到有,那你首先该怀疑的是你自己的“认为”。

版主,现在就是从零开始学,哪些入手资料比较好点,查到的都是编程的。我要处理的这个事情排在当前手头事情的第三位,预计还有4个月才真正动手,还是有点时间的。版主有什么推荐的新手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FPGA都没有类似的引脚配置,因为IO点除了模拟专用的以外,它的功能你可以随便实现。

朋友,有学习资料吗?我这零基础,有合适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
FPGA的灵活性还嵌入式还是不一样的,建议还是基础学习一下

网友:
先从verilog语言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现在就是从零开始学,哪些入手资料比较好点,查到的都是编程的。我要处理的这个事情排在当前手头事 ...

用FPGA本来就是编程,如果你真想学,该看的书就是编程方面的。之前你说过你不会编程,那恐怕你还得先学习更基础的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