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BEEP驱动

楼主:
  1. 在bsp工程目录下面新增beep文件夹,添加bsp_beep.c、bsp_beep.h
  2. 找到开发板原理图的beep部份:
  3. 他是连接到SNVS_TAMPER1的IO上
  4. 查找核心核原理图,他是接到GPIO5——IO01上面
  5. 这样我们就配置beep的IO为输出,代码如下:
  6. #include "bsp_beep.h"
    /***************************************************************
    Copyright © lugl, Ltd. 1998-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bsp_beep.c
    作者	   : 刘建华
    版本	   : V1.0
    描述	   : 蜂鸣器驱动文件。
    其他	   : 无
    论坛 	   :
    日志	   : 2023年5月8日
    ***************************************************************/
    /***************************************************************
     * @description  :初始化蜂鸣器对应的IO
     * @param        :无
     * @return  :无
     */
    void beep_init(void)
    {
        /* 初始化IO复用,复用为GPIO5_IO01 */
        IOMUXC_SetPinMux(IOMUXC_SNVS_SNVS_TAMPER1_GPIO5_IO01,0);
        /* 配置IO的属性  */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SNVS_SNVS_TAMPER1_GPIO5_IO01,0x10B0);
        GPIO5->GDIR |=(1<<1);   //输出
        GPIO5->DR |= (1<<1);    //输出高电平,关闭蜂鸣器
    }

    /***************************************************************
     * @description  : 蜂鸣器控制函数,控制打开还是关闭
     * @param        : ON 打开蜂鸣器 OFF 关闭蜂鸣器
     * @return        :无
     */
    void beep_switch(int status)
    {
        if(status == ON)
        {
            GPIO5->DR &= ~(1<<1);
        }
        else
        {
            GPIO5->DR |= (1<<1);
        }
    }

  7. 主函数修改为:
  8. /**************************************************************
    Copyright © lugl, Ltd. 1998-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mian.c
    作者	   : 刘建华
    版本	   : V1.0
    描述	   : I.MX6U开发板裸机实验5 BSP形式的LED驱动
    其他	   :
    论坛 	   :
    日志	   : 2023年5月8日 学习正点原子左中凯老师课程
    **************************************************************/
    #include "bsp_clk.h"
    #include "bsp_delay.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beep.h"

    /*
     * @description	: mian函数
     * @param 		: 无
     * @return 		: 无
     */
    int main(void)
    {
    	clk_enable();		/* 使能所有的时钟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beep_init();        /* 初始化beep     */

    	while(1)
    	{
    		/* 打开LED0 */
    		led_switch(LED0,ON);
    		beep_switch(ON);
    		delay(500);

    		/* 关闭LED0 */
    		led_switch(LED0,OFF);
    		beep_switch(OFF);
    		delay(500);
    	}

    	return 0;
    }

  9. 在makefile中增加beep的文件
  10. 将工程复制到虚拟机中编译:
  11. 烧写到sd卡后效果见视频。

beep

网友:
接个pwm调声玩玩

网友:
这个主意好,这几天出差了,回家时去查一下频率表,写一个出来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