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类芯片,国外与国内价格一样的时候,你怎么选?

楼主:
刚看到一个应该算是小道消息吧:

说是国内模拟芯片的苦日子要来了

原因是某国外品牌:国产什么价,他们都跟

当国内外芯片价格都一样的时候,工程师会怎么选?

网友:
我选芯片考虑性能,可靠性,开发的便利性,最后才是价格,所以……

网友:
开发、使用的便利性,品质,供货保障等也是成本,并非仅仅价格一项。综合成本谁低就用谁,因为绝大多数客户可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所以,除非客户指定并保证为此付出相应的保障,否则只能在市场上选择最佳性价比的原材料去做产品。

网友:
主要还是产品需求,如果价格一样,都能满足需求也不会换,国外芯片的套路还是那样的

网友:
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国产芯片后还真觉得可以。所以有些还真不想换了。当你上个礼拜掉到坑里一次,这个礼拜估计还是会很注意的吧。

如果没换过来得就另说了。

至于以后会不会用国外的芯片那要看很多方面。

不可替代的那只能用。能替代的就得考虑:性价比,采购方便,供货稳定,国际环境,可替换性都要考虑。

网友:
以前都是选国外的,经历贸易战之后,首选国内的

网友:
就算降价也是学ST割羊毛而已,性能一致首选国内

网友:
我支持国产,希望国产越做越好,国家富强,不再受洋鬼子的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