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手册上的这点,你知道是怎么来的么?

楼主:
        在LDO的手册上,你会看到它们的噪声指标,是下面这样的。

        噪声谱密度的单位为nV/sqrt(Hz),RMS噪声电压的单位为Vrms。
        作为一个射频工程师,平常dBm看惯了,突然看到一个用nV/(sqrt(Hz))来表征的谱密度,还是有点陌生。
        那为啥会用这样一个单位呢?是不是因为噪声电压有点特殊呢?
        唉,就是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信号,比如正弦信号,是确定性信号。
        假设有一个周期为1S的正弦信号,如果你发现此时此刻信号的电压为0V,那么你就可以预测到1S之后的电压也为0V。
        也就是说,知道了过去时间的电压值,你是可以预测到信号将来的电压值是多少。
        但是噪声不一样,噪声是一个随机过程。
        这就意味着,即使知道了噪声的过去值是多少,我们也无法预估将来的任何时间内,噪声的值是多少。
        那怎么办?没法预测噪声的时域电压值,那么我们还怎么来分析它呢?
        别急,虽然噪声的瞬时电压值无法被预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噪声有一个性能是能被预测的,那就是平均功率。
        虽然有些情况下,有些随机过程太随机,随机到连平均功率都无法预测。但好在,电路中的大多数噪声都有恒定的噪声功率。
        基本的电路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周期电压信号v(t)施加到负载电阻RL上的平均功率为:

        其中,T表示信号的周期,Pav的单位为W,这个值可以认为v(t)在RL上产生的平均热量。
        如果用直流信号或者正弦信号代入,就能得到我们熟悉的功率公式。
        同样的,随机信号的Pav也可以做类似的定义。
        但是,信号不是周期性的,所以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信号进行测量。因此,随机信号的Pav的定义如下:

        为了简化计算,假设RL=1,噪声的平均功率的定义简化为:

        此时,Pav的单位为V^2, 不是W。
        与确定性信号类似,我们也可以定义噪声的RMS电压(root-mean-square,均方根)为:

        以上是在时域上,对噪声的平均功率进行定义。到这,还是不能回答文章开始处提出的问题。
        不用着急,马上就要来了。分析信号时,除了时域的维度外,我们还有一个维度没看呢,那就是频域。
        频谱可以显示信号在每个频率点的功率。一个噪声波形x(t)的功率谱密度Sx(f)可以定义为x(t)在频率f处, 1Hz频率带宽内的平均功率。
        将x(t)输入至中心频率为f1,带宽为1Hz的带通滤波器,并对输出信号进行平方,然后计算长时间内的平均功率,就可以得到在频率f处的Sx(f).改变频率,并重复以上的步骤,就可以得到Sx(f)的整体波形。Sx(f)的单位为W/Hz。

        同样,为简化计算,可以将上面公式中的RL设置为1。这时Sx(f)的单位为V^2/Hz,而不是W/Hz。
        对Sx(f)进行开方操作,此时得到的函数的单位为V/sqrt(Hz). 也就是说,在频率f处,噪声的电压谱密度的单位为V/sqrt(Hz)。
        所以说,LDO手册上说的输出噪声谱密度在10Hz为500nV/sqrt(Hz),就是指,LDO在频率为10Hz处1Hz频率带宽内的平均功率为(500nV)^2。
        参考文献:
        razavi,射频微电子

网友A:
噪声之多,无所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声之多,无所不有

处处是噪声,主要看你的接受程度

网友:
哎呀呀 学到了 其实还真是任何量都是噪声量~